想装个四轴,大家帮看看机架还有配置

楼主(2013-01-11):
先说说我期待装的四轴基本要求吧,起飞重量2kg,时间10分钟左右,X型的,能挂云台,可以X8,但最好是X4的,完了,就这些

最近小弟看了一些机架想请大家来把把关

1---------------------------极枫650------------------------

下面是给出的配置

这个机架感觉很帅啊,云台安装位置看着也舒服,呵呵

2----------------------------------飞越650------------------------

还有就是飞越的机身能用啥云台啊?

但是不明白,那个推荐,一般推荐,不推荐表示什么意思???,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在找机架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奇怪东西

这个长相。。。。真是奇葩了,呵呵

发现有家店的的四轴可以达到这样的数据

没有和商家联系,因为凡是在tb上面买,都知道商家是会怎样说,上面的数据准确不,大侠鉴定一下

电机看中双天的,但是双天的电机,那个编号啊,真心不懂,上面两个机身用双天的那种型号比较好呢?

电调准备好盈飞腾,18a的不知道够不,大侠请指教,谢了

大家顺便看看这个云台怎么样,330,含舵机

楼主:
沙发给自己,就是最上面的两个机身,极枫650和飞越650,大家给给建议,把把关

网友A:
看起来很好看啊,像X战机

网友B:
针对最后一个淘宝套机,个人觉得2216配20A电调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2212起来不安全。飞控还是NAZA吧

网友:
顺便同问什么云台相对稳定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最后一个淘宝套机,个人觉得2216配20A电调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2212起来不安全。飞控还是NAZA吧

我也想买个naza,但是木有米啊,准备二百多的飞控,先练练,其实目标是自己写一个飞控

2212,我担心升力不够,身边有人用dji的f450套机,说f450,带一个云台和gopro飞起来够呛,我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参考一下,所以2216,或者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呵呵呵

我从您的笑声中,看到一些奇特的东西,双天的难道有一些奇特问题么?指教一下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好看啊,像X战机

对啊,我也是觉得帅,而且还可以X8飞行,但是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个人不打算评价双天的效率

楼主:
难道是我被广告和价格忽悠了

网友E:
极砜的看起来帅,但携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砜的看起来帅,但携带不方便

因为不是专业航拍,只是实验室里研究一下,还是可以接受的这种不方便的东西,就是不知道这个质量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是专业航拍,只是实验室里研究一下,还是可以接受的这种不方便的东西,就是不知道这个质量怎么样

结构的话,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的话,不实用

我就欣赏你这种,男人味十足的评论,那么准备上飞越了,不过动力还是一个问题,银燕,朗宇,双天,那个好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欣赏你这种,男人味十足的评论,那么准备上飞越了,不过动力还是一个问题,银燕,朗宇,双天,那个好 ...

你应该先考虑要多大拉力,载多少分量,再考虑电机KV值和桨,接下来考虑品牌,因为有的品牌并没有指定的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先考虑要多大拉力,载多少分量,再考虑电机KV值和桨,接下来考虑品牌,因为有的品牌并没有指定的KV ...

我不太确定挂了云台和相机的重量,为了避免带不起来,保守起见,2kg吧,这个机身行吗?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太确定挂了云台和相机的重量,为了避免带不起来,保守起见,2kg吧,这个机身行吗?谢了

2KG~X650足够了,建议上4S电,电调和电机要求2S-4S,如果有条件就2S-6S

网友F:
上飞跃650,配恒力4225,690KV,1238的桨或4822,390KV电机,1445的桨,用4S-6S电池,起飞重量2.5KG以里,飞个十几分钟没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飞跃650,配恒力4225,690KV,1238的桨或4822,390KV电机,1445的桨,用4S-6S电池,起飞重量2.5KG以里,飞 ...

谢谢了,不过恒力电机贵啊,电机电调,我大概的预算是2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KG~X650足够了,建议上4S电,电调和电机要求2S-4S,如果有条件就2S-6S

看来得4s了,貌似只能用好盈的电调了。能推荐几款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