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桨和电机的搭配

楼主(2013-01-11):
兄弟在做一个项目,环境限制,只能使用最大45mm的全浸桨,要求获得5000g以上的推力,搭配什么电机合适呢?3S或者6S供电,电流有可能控制在10A以下吗?

网友:
低KV外转电机可能可以

网友:
一。关于桨和电机的搭配。首先你要提供桨的螺距和叶数,这样大家才能根据经验帮你搭配,另外,桨径越大,所使用的电机应该KV越低(桨径大了就需要低KV高扭矩的电机,不然会烧电机)。

二。关于推力,数据我不是很会算,你可以用电子秤试试,在水中和在空气中貌似不一样(因为本人也玩飞机,所以不知道你需要的是那种?

三。关于电池电流A数,可以使用容量少且放电C数低的电池(毕竟你要用3S的),如果你觉得下面这些容量太低,你可以在空间和重量有富余的情况下,并联几个电池增大容量
3S 1300mah(1.3A)  15C电池放电应该是19.2A
3S   800mah(0.8A)  15C电池放电应该是12A
3S   500mah(0.5A)  15C电池放电应该是7.5A  (20C是10A)
以此类推,你用容量乘以C数就OK了

网友:
外转的可以ok\,,但是条件太苛刻了

网友:
10A的电流,跟你所要求的其它条件,严重冲突~

楼主:
感谢几位兄弟的回复,学习了一段时间,大致算了下,不要求桨速只要求静推力的情况下,貌似5000g的推力不需要太大的输入功率,定了桨、轴系和3660KV1000的电机,准备实际试验一下,11V、22V、36V、48V不同工作条件下的状态,有结果了再贴上来。

网友:
根据经验 你的kv高了,如果是全油门电流严重超标,11v时静态电流可能已经过100a 更别说后面的高电压      , 暂且不管你桨的大小,按5000g推力与电机电流扭力推算,你的电机KV 应选用200kv 左右

网友A:
大虾们.我帮朋友问一下.
60cm的cat.轻木自制的.单发.手上只有3s电池.应该有什么电机电调?我看了一下杂牌的80a100块左右.杂牌b3635kv4000.也几十块.这样搭配可以吗?还是用外转子的2218?要用多大的桨?

网友A:
淘宝哪些浆  最大有多少毫米?

网友B(2013-03-26):
GT4020外转电机470KV,可以用60MM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4020外转电机470KV,可以用60MM的桨

GT4020外转电机470KV,60A的电调       可以用60MM的桨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