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王改双550减速电机金属波箱

楼主(2013-01-11):
前段时间买了个最低配的恒龙虎王。到手后发现比虎一做工好很多。但是电子设备仍然比较垃圾,决定进行改装。自己以前的坦克都是采用恒龙的钢波箱,虽然很结实,但是却限制了使用电机的尺寸,顶多能用到395的电机。这次尝试着改550减速电机。材料:2个550减速电机,2个1模20T直齿,2个1模14T直齿,6MM钢轴,6MM铝板,4个1模20T伞齿,还要恒龙波箱的架子和输出轴。虽然虎王比虎一大了一圈,但内部却差不多大,横向宽度只有120MM。刚好放得下。还有个小插曲,原来的550减速电机是24V 150转的,扭力挺大,但转速太慢了,后来又买了两个马步奇的550电机换上,还没试车。呵呵

楼主:
图片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等有空再拍清晰大图

网友:
经济又实恵的改造。值得推广。

网友:
真棒,黑豹的前装甲角度解决有参考了。

网友:
伞齿轴最好加个固定座吧,改造的不错

网友:
扭力绝对顶呱呱了

网友:
等豹2出了 我也打算这么改

网友:
不错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A:
没必要用减速电机吧

网友:
求所有齿轮链接

网友:
照片上 明显看到伞齿轴不同心 这个必须改进  加个同心轴承座就好了  减速电机 是正科 ???转的????

网友:
新人求助,我的VS虎王波箱齿轮坏掉了,想换成全金属的波箱,无论是型号还是尺寸没有任何的了解。LZ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
HL的虎王空间很大,值得改造!

网友:
550电机的重量,估计悬架压力大,车头容易趴趴。

楼主:
这几天很忙,没时间上网.我集中回复一下大家吧.1伞齿固定座的问题,这个固定座加上肯定好,但是按照我的这种布局实在没地方加了.但是在使用中也没有发现问题,因为轴是6MM的钢轴,而且伞齿受力部分靠近轴承,目前看来问题不大.由于两边的减速机构是独立的,只要各自的齿轮咬合没问题的话,突出的这两根轴没必要同心2减速电机的确是正科的,淘的二手货,拆开清洗时发现齿轮都还完好,规格是24V 150RPM,扭力很大,但是转速太慢了,于是换了两个马步奇的550电机,额定电压7.4V,启动电压3-4V左右,觉得速度和力度都足够了.3.齿轮的问题.伞齿是我在机电商店买的10一个,送6MM的钢轴和4MM的顶丝,这个伞齿有两个顶丝孔,而且我把6MM的钢轴也锉了个平台,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打滑.其他直齿是网上买的那种0.99元一个的那种,买了一大堆从里面挑出来的.4.车头爬爬的问题.恒龙的扭簧孔内一般有两个固定孔,用不同的孔有不同的扭力.我把前两组的扭簧孔都换成大角度的,因此不会爬爬.最后,我的这种改法从结构上讲并不是最优,但尽可能的使用了已有的材料,算是废物利用吧.设计上也不可能和双流相比,但胜在简单.只要加工精度有保证,大家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这波箱不错,简洁结实,再完善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3-05-28):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很忙,没时间上网.我集中回复一下大家吧.1伞齿固定座的问题,这个固定座加上肯定好,但是按照我的这种布 ...

求解楼主:

         能详细的说说,你用的材料的型号,大小,改装方法吗!非常想要你这样的改装!!

                                                                                                 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