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没罝常速每次开机都返回精确停止的?

楼主(2013-01-11):
每次设置后都返回精准停止,得让机器一边运行一边再设成常速后才能提速的,大伙帮看看是那里设的不对?谢谢!

网友A:
别勾那个复位后使用初始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勾那个复位后使用初始化啊

框內的都试过了,勾不勾都照样跑回精确停止呀

网友B:
Mach3的配置保存在“Mach3Mill.xml”文件里(如果启动Mill,则配置文件对应“Mill.xml”文件)。检查下xml文件是否是“只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框內的都试过了,勾不勾都照样跑回精确停止呀

3A你好,你设置完后点右下脚那个“确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你好,你设置完后点右下脚那个“确定”了吗?

肯定点了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点了的呀

你好,我也一直使用这个软件,也发现有些毛病,但是运行时肯定没出过问题,你这样做看看,把MACH3卸载了,把C盘下的MACH3文件夹也删除了。再重新安装一下,应该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3的配置保存在“Mach3Mill.xml”文件里(如果启动Mill,则配置文件对应“Mill.xml”文件)。检查下xml文 ...

我找出含有Mach3Mill.xml的2个,打开后晕了

网友D:
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一直使用这个软件,也发现有些毛病,但是运行时肯定没出过问题,你这样做看看,把MACH3卸载了, ...

我在两台电脑都装有Mach3的,两台都是这样,我想应该我还是沒设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两台电脑都装有Mach3的,两台都是这样,我想应该我还是沒设对的

是你软件版本的问题吧?加我QQ610464960。传给你一个。我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发现这个问题。

版本不同?

网友D:
我两台机用两个版本(一台有连接雕刻机,一台没有连接JJ,试试G马),都没发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两台机用两个版本(一台有连接雕刻机,一台没有连接JJ,试试G马),都没发现这问题。

我试装另个版本看看

网友E:
在mach3G代码中,可以由G代码定义加工模式。

G61 精确停止模式
G64  恒速模式

在代码前面加入 G64 , 就是恒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mach3G代码中,可以由G代码定义加工模式。

G61 精确停止模式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刚才用黑龙江的兄弟传来的版本运行也不行,用试机的g代码就老跑到常速,我用灰度图做的g代码就老是跑到精确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mach3G代码中,可以由G代码定义加工模式。

G61 精确停止模式

加在那个位置?

网友E:
第三行 G40 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行 G40 后面

谢谢,下班回家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行 G40 后面
兄弟,我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呀,编辑加上G64还是跑回精确停止

网友F:
呵呵,病的不轻啊。

网友G:
3A元帅吉祥,小的给你请安了。
MACH3刚开学。早作记号,因为我能力太差,还没资格学这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