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5 双4S电 首飞成功(1月22日已补上视频)

楼主(2013-01-12):
入了飞翼的su35 kit版,由于以前都是飞单70函道 所以都是4s电池和2839的电机    飞机的动力系统是两个飞翼的2839 kv3000电机  原装的70正反涵道。两个45a电调,电池全是2600 4s, 控是天6-2. 由于通道有限 矢量都是y线连接的  副翼和上下矢量连接  其中需要两个反向舵机   方向舵和左右矢量连接包括转向, 水平尾翼不连接矢量。 两个电调的信号用y线连接,但两块2600 4s电池独立给两个涵道供电,这里面电池 电调的型号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这样飞过的兄弟,会不会出现推力差。

现在考虑用CQLJMX 并联的方案  但是需要焊并联线  用t插转接估计电流太大会融化    大家就等我用4s电飞的视频吧

---------------------------------------------------------------------------------------------------------------------------
今天一共飞了两个起落,两块花牌2600 4s并联,总体说下感受,2839 kv3000动力确实在这加机上显的不足,飞机滑跑了挺远才拉起来(我喜欢小舵量拉杆让起飞比较像真),飞机的副翼并不灵敏虽然和矢量联动了,横滚比较慢(舵量设置是副翼、升降、方向都是60%)。飞机重心在145mm处,起飞后并未微调舵面,可以保持平飞。 飞机的低速性很好,降落时小油门并不怎么调高度,离地面两米时我就关油门让飞机滑落下来了。准备飞第三躺时在地面在地面滑跑突然卡住了,查看下原来右后轮卡处弹簧的那个金属小轴震掉了,在地上找也没找到,无奈回家去了,由于今天一个人飞没拍视频,下次奉上。

刚刚到飞翼工厂店问了 那个轴没有单卖的 要就要买一个起落架腿  这回2了
-------------------------------------------------------------------------------------------------------------------------------------------------
2013.1.22飞的视频 老婆拍的 有些抖  请大家见谅

网友:
...没这么飞过,但是我怕你70的涵道用45A电调接4S会烧。。

网友:
45A?
64的4800黑旋风用3s实测都48A了

楼主:
45a电调绝对没有问题  飞翼的2839 kv3000  我全程都是用全油门飞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过热保护

网友A:
哈哈,FW原厂的东西就是好,我的配置2839 kv3000  ,只用40A电调哦,飞F16 70 4S2600,全油门都没事 至于黑旋风,他的电流是超大的啦,推力还不比FW的大哦。上述配置在百分之80油门时,只有30几A电流,却有装机900G推力哦,全油门1100G(装机测)

网友:
只不过在跟电调接触的泡沫那里被烫的起泡了

网友B:
苏35的重量,空重2.3公斤左右(不含电池),请考虑一下所配的动力,会在何种状态下工作。
如果电调不是装在涵道进气道内,我认为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35的重量,空重2.3公斤左右(不含电池),请考虑一下所配的动力,会在何种状态下工作。
如果电调不是装在涵 ...

秤了全机重2.7kg包括电池,两块4s 2600电池重550g,全油门推力在2.2kg,不过你说的电调位置确实不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FW原厂的东西就是好,我的配置2839 kv3000  ,只用40A电调哦,飞F16 70 4S2600,全油门都没事{:1_61: ...

fw2839 kv3000 确实电流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35的重量,空重2.3公斤左右(不含电池),请考虑一下所配的动力,会在何种状态下工作。
如果电调不是装在涵 ...

河马兄  我看过你那个单发起降的视频  那次你的电池是独立供电的么

网友:
可以用一根并联线把两个电池合在一起,然后又分给两个电调,这样就平衡了。不然单个电池供电会因电池性能的不同,转速不一样

网友:
RE: 关于su35 双电池 独立供电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河马兄  我看过你那个单发起降的视频  那次你的电池是独立供电的么

那次是独立供电。平时都是一个电池对两组动力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FW原厂的东西就是好,我的配置2839 kv3000  ,只用40A电调哦,飞F16 70 4S2600,全油门都没事{:1_61: ...

同样配置飞猎鹰王F18也不错

网友:
等视频 现在也想整一架SU37

网友:
两台喷口距离那么近,就算有点推力差影响恐怕也不会太大。除非你的电池新旧程度偏差厉害。

网友D:
河马哥说得太委婉了,我来说:这配置太低了,全油门推力比才0.5.能飞,更能炸~为什么说这配置差多了,你的SU35装好机就知道了。无论重量和体积,都够你惊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河马哥说得太委婉了,我来说:这配置太低了,全油门推力比才0.5.能飞,更能炸~为什么说这配置差多了,你的 ...

已经装好机了  推重比有0.8   等不下雨了就去试飞

网友D:
  涵道不错呀,3公斤的飞机,0.8就有2.4公斤的装机推力呀。0.8的推力肯定能飞的,首飞的时候有点难,镇定就好,微调好了就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涵道不错呀,3公斤的飞机,0.8就有2.4公斤的装机推力呀。0.8的推力肯定能飞的,首飞的时候有点难 ...

涵道电机也是飞翼 2839 kv3000  全机加电池是2.7KG    两个4s 2600 电池并联 两个电池重550g

网友:
可以啊 4S飞 哈哈  等你视频啊

楼主:
今天首飞成功

网友:
epS的东西也这么重。。。

网友B:
苏35是很有味道的涵道机。LZ不必过于拘泥推力,用大点油门,先把基本的飞行熟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35是很有味道的涵道机。LZ不必过于拘泥推力,用大点油门,先把基本的飞行熟悉好……

苏35确实很好飞,滑翔也挺好,我这飞场条件不怎么样,两头都有东西挡住,要估算下降率,今天飞两躺都是滑降的.前面听了你的建议在电调和电机间加了25cm的延长线,把电调的位置移到了塑料窗口那里便于散热

网友:
嘻嘻,好好体验去!
明天我也争取练练我的35(F和苏)

网友D:
什么破论坛,回复变两次了。提醒以下,不是飞机舵面不灵活。是你的推力小了,舵效小。装暴力配置还是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破论坛,回复变两次了。提醒以下,不是飞机舵面不灵活。是你的推力小了,舵效小。装暴力配置还是很灵活 ...

我觉得应该是副翼的内外位置和占主翼面积比的问题,我飞猎鹰王的F-16副翼的的舵量是50%,飞全球F-35副翼的舵量是30%,但我感觉比现在su-35 60%的舵量还要灵活,当然我这说的是并没有和水平尾翼联动设置三角翼混控的状态   如果混控的话苏35这么大的水平尾翼 横滚会非常灵活

楼主:
今天补上视频了

网友B:
看了视频,LZ对这飞机掌握的不错啊,4S的涵道也不觉乏力的样子,就是整个飞行过程似乎都在比较大油门的情况下完成的,不知降落后的电压剩多少,电池温度和电调温度如何?
另外,降落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LZ对这飞机掌握的不错啊,4S的涵道也不觉乏力的样子,就是整个飞行过程似乎都在比较大油门的情况 ...

这机很好飞 也很好降 现在在慢慢熟悉方向舵的性质   前面两分半钟都是用全油门飞  后面一分钟用三分之二油门飞  降落离地2-3米时就全收油了  电池下来在3.72-3.75   电池和电调微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偶兄来了正好  我今天尝试落叶飘没成功  打方向夺的时候是不是要同时往反方向打副翼

网友F:
两次起飞都不柔和,第二次降落不错,每次看视频,我就喜欢看这两部分,其余不看
调整下停机角或者把后轮向前逼近重心试试,效果可能会不错。
话说,这样的飞场真的是很考验技术的。

网友:
这飞机太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次起飞都不柔和,第二次降落不错,每次看视频,我就喜欢看这两部分,其余不看
调整下停机角或者 ...

柔和的起飞 如果有再长一些的跑道是可以做到的  我这的飞场在起飞的方向也就是我老婆拍视频位置的右边有三条扇形的鹅卵石带 如果小舵量拉杆 如果估算不准 有可能飞机会辗过鹅卵石带给起落架造成损坏 包括降落的时候也要估算好 要飞过鹅卵石带降 但也不能飞的太过 要不可能会撞到后面的红色标致建筑物  所以我起飞和降落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偶兄来了正好  我今天尝试落叶飘没成功  打方向夺的时候是不是要同时往反方向打副翼

是啊!方向、副翼、升降都要打。我是左手油门

网友:
才看到视频,飞的很好啊

网友(2013-04-02):
飞的很好啊

网友:
帅气,我的技术还不敢飞像真机,自我感觉是控制不了速度

网友C:
顶下  kv3200会不会好些

网友:
漂亮的JJ啊,有米了也搞一架

网友(2013-05-17):
引用 网友B:
苏35的重量,空重2.3公斤左右(不含电池),请考虑一下所配的动力,会在何种状态下工作。
如果电调不是装在涵 ...

河马老哥,如果独立供电的话,是不是用一根Y线连接在两个电调的信号线上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独立供电是不是会更合理?第一电池没那么大的压力,第二如果就算一块电池有故障,也不至于失去动力和操作,虽然动力会小很多,但还能迫降啊,不会失去控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请教了。我也刚入了架SU35,还没买电池,所以先学习学习啊,好确定买多大的电池,如果独立供电合理,就买2200毫安的电池,一次装两块,如果不行,就买4200的或5000的啊。谢谢了  哦。

网友B:
独立供电是用一根Y线连接在两个电调的信号线上,但需要将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拔出
独立供电是不是会更合理?应该是。但我自己感觉不出这种差异,也没因此出过状况

我也试过用4个3S 2200毫安的电池飞苏35,一次装4块。但这样的连接就比较费劲。
2200的电池,如果是6S的话上2块可以了。
可以的话,建议买4200-5000的6S电池,这样重心也容易调整。
但选择哪种电池,还要看电池与自己的其他机型是否通用,尽量同类电池可以飞不同的飞机,这样的投入不用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FW原厂的东西就是好,我的配置2839 kv3000  ,只用40A电调哦,飞F16 70 4S2600,全油门都没事{:1_61: ...

黑旋风就是烂货,电流大,射桨,断轴,各种状况,论坛里面,不知道多少人投诉这烂货了,还吹嘘推力大,骗新手还可以。

楼主飞的不错,被LD投诉飞脑袋上过了

网友:
声音太难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独立供电是用一根Y线连接在两个电调的信号线上,但需要将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拔出
独立供电是不是会更合理? ...

河马兄,把电调其中一个红显拔了?是不是断掉一个电调的BEC供电啊?但那样就只有一个电调为舵机供电了哦了,假入这个电调故障,就立即失去操作了啊。如果两个电调都同时供电,一个坏了,还有另一个可以供电啊,不至于失去操作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还有那个电调是并联,只是电流变化了,电压没有变了,对舵机应该也没影响吧?
   我之前飞F15的时候,就有一次电池虚焊,空中断电了,眼睁睁看这飞机坠落了。
   你上次断电,就是你那样接的吗?还是刚好故障的电池,不是为舵机供电的那块啊,所以才迫降成功的额?

网友:
关于双发电调的设置问题,你可搜索一下论坛。我的意见仍是断开其中一个电调的电源线。
至于你担心这电调出问题导致接收机断电失控,我认为可选好一点的电调,接线牢固可靠一些,平时多检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河马兄,把电调其中一个红显拔了?是不是断掉一个电调的BEC供电啊?但那样就只有一个电调为舵机供电了哦了 ...

兄弟 如果你是飞su 35  建议你用两块2600 4s 重心刚好配平  用2200要配重    我用了并联方案  自己焊了并联线  电调线用y线连接   另外和你说下 su 35如果空中有个涵道断电是无法飞行的  推理差巨明显  有此我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全收油 滑翔救了回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 如果你是飞su 35  建议你用两块2600 4s 重心刚好配平  用2200要配重    我用了并联方案  自己焊了并 ...

你电池是两块并连的哦,怎么不直接一个电机接一个马达啊?并连的话就没起到减轻电池负担的作用哦,你并连线总电流还是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如果你是飞su 35  建议你用两块2600 4s 重心刚好配平  用2200要配重    我用了并联方案  自己焊了并 ...

我想用两块2200  6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电池是两块并连的哦,怎么不直接一个电机接一个马达啊?并连的话就没起到减轻电池负担的作用哦,你并连 ...

6s 就不晓得了 没飞过  我并联 主要还是担心 左右涵道输出平衡的问题

网友:
我想用水星的74涵道,问过卖家,这个月底优化了的涵道会上市,可能比之前测试那个视频上的性能会有所提升。我看那个电流有94安了,两个就是差不多190安了,所以想单独供电。如果74的这个月底出不来,就想用两个水星64的涵道算了,我看了一下,他的外径有72了,装上去应该正合适,如果用74的还要扩大涵道,74的外径是78了。不知道用64的推力够不够,标的是5S电池,推力有1.8电流75左右。好的方面是,水星的64涵道重量在150克多点,和PNP版的原装塑料涵道重量差不多,这样就不用做什么平衡了,不需要在机头加配重。目前是这样计划的,有什么好建议,还请各位高手指点啊,免得走弯路哦,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鸡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