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线求助!

楼主(2013-01-12):
这个1.2G 800MW的图传发射,电池正负接红黑,摄像GOPRO的视频输出有两条,是否信号线接黄,负极还是接这根黑色?

网友:
GOPRO的视频输出的信号线接黄,负极还是接这根黑,红 白不接线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么,看着连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GOPRO输出是4根只需要接黄色和黑色,黄街图传的黄色视频输入,黑色接入图传的黑色负极!音频也可以接上,是白色的线!

网友(2013-04-12):
红正黑负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