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疆的售后进来看看,这naza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2):
用的是天7 的控     naza主控   没有gps   天行者40a电调    朗宇2212   980KV电机    现在出现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接上电源后,四个电机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的叫个不停????请问是怎么回事,有空上视频!!!!
解锁也不转

网友A:
滴滴滴滴连续快叫的意思是油门不在最低位置,但估计你实际上是放在最低的,这说明你未做电调的油门行程

做油门行程应该是把接收机通向飞控的排线拔下,电调接好电机,把电调的数据线逐一插到接收机的三通道(油门)上,注意黑线(负极)在下。油门打到最高,接电池。音乐启动声后,再响两声就把油门放到最低。过一会静寂了,你试试轻推油门如果马达转动了就说明这一个电调的行程做好了

每个电调都这么做一下就行了。整个过程跟飞控无关,所以这跟大疆没什么关系

—— 不同的电调可能指示音有所不同,但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请单独每个电调接天7接收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滴滴滴连续快叫的意思是油门不在最低位置,但估计你实际上是放在最低的,这说明你未做电调的油门行程

...

校准过,还是没有用‘

顺便问下2212电机3s电池能有20a的电调吗??

网友:
我怎么觉得油门校准应该在飞控上经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