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JR XG7 对频后警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2):
以前玩的控是四通的,纯新手,纯菜鸡,想请问各位大仙老鸟,我最近买了一个JR XG7的控 ,我自己对频后,选的是固定翼模式,一接上
电池
,控就一直警报,显示器没有显示特别的什么,就是一直警报叫,升降,副翼,尾舵 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油门没有反映。说明书上说如果无任何显示有可能是主机电量不够无法开机导致,但是我能开机其他舵面也能动,就是一直叫着警报和油门没反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真着急, 求各位老鸟帮忙讲解一下啊!!!我是新手, 很多不懂

网友A:
油门没有反映,是不是开了油门保持了

网友B:
估计是油门锁定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油门锁定打开了。
应该不是油门锁定,我检查了的,相互切换了的,没有锁定油门,唉,我就担心是控坏了。

网友C:
油门拉到底再开机!

网友D:
换模型要重新对頻。

网友E:
油门拉到底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