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V小铣床主轴跳动请教如何调整

楼主(2013-01-12):
20V的小铣床 主轴打表有0.1的跳动 貌似拆掉主轴以后有办法调整一下 不知道哪里有资料呢?

网友A:
主轴跳动多数是主轴轴承松动(磨损)引起的,试试紧固主轴轴承可以提高精度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跳动多数是主轴轴承松动(磨损)引起的,试试紧固主轴轴承可以提高精度吗,,http://bbs.5imx.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