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型普通车床精度高还是小型的桌面车床精度高呢?

楼主(2013-01-12):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是加工同一小型零件的话。不知是大型普通车床精度高(数控车床除外)还是小型的桌面车床精度高呢?现在就是在纠结买台全新的西玛特的C6车床还是买台二手的大型普通车床,从价格上来说也差不多,家里空间比较大,并且也接上了:380V工业电,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了买哪个好。
我平时主要是用来做些小型的模型玩玩,但是偶尔可能也要加工大型的工件,但是我们附近加工点比较多,大工件在外面去加工也比较方便些,但就是等待时间比较长。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加工效率。。

大车强度高,粗刀可以大。。。。小车估计要掂量一下。。。

就跟铣床一样,,雕刻机只能慢慢啃,,,工业铣床可以像搅豆腐一样刷刷刷。。

网友:
so.....

有空间放置的情况下,,机器永远是越大越好。。。

网友:
我有台2货普车,便宜是便宜,太占地方了,一直想出掉,这东西可不是那么好出手的了,太大了,这种车干活是有力光洁度也好,但长件精度就不靠谱了,毕竟导轨都有磨损,然后感觉就是DIY玩,车床没啥用,相当没用

网友:
没有的时候一直想。拥有了也就没什么大用。人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要有时间有精力有米折腾。

网友:
根据你那情况合适买大机

网友:
新的好,就是要有米。

网友A:
机器永远是越大xin越好

网友B:
太大也不好,大卡盘夹不了小圆棒,折中吧,干小东西一定要有顶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大也不好,大卡盘夹不了小圆棒,折中吧,干小东西一定要有顶尖

这个有异议,
大的没法夹小棍
完全可以啊,大卡盘可以夹小卡盘再夹小棍
或者先夹个ER杆再夹小棍
小东西一定要顶尖?
也未必,顶尖是由于通孔小工件不能插入用的比较多
大车床可以拔一段车一段啊
还有大车床顶尖也是同样道理可以装MS杆的,
大杆夹小杆,想多细的顶尖都没问题
楼主的话本来就有问题
无论是大车床小小车床都是可以精度一样高的
因为造小车床的都是大车床和加工中心
至于买啥
主要看自己需要啥
和精度没啥关系
和工作室面积,钱包关系比较大

网友:
如果要是用滚动轴承的车床,小车床轴承决定精度容易做的更好!

小床只要1)用锋利的刀具,
        2)采用小的进给量一样能保证强度!
         3)长径比超过3粗细杆都应该用顶尖,应该是挠度决定的吧

网友:
没有可比性,

从加工黄铜角度。微型机床的加要精度不会比工来机差
从加工不锈钢,只要上了20MM,桌面有点不顺心了

工业机不错,但你给我车一个摆车轴出来

摆车不错。但你给我车一个 0618的转接法兰出来

于是没有可比性

要是作模型我的方法是。125卡盘级的车床一台,50卡盘级的一台

一者便宜。二者鬼知道我平要作的是什么?

一会飞机一会坦克的

是吧

网友:
小车省电,动静也小,也好移动

网友C:
但西马特的口碑好像不太好吧

网友:
二手6132不错  价格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西马特的口碑好像不太好吧

西马特比真牛咋样?我的真牛2K4,用着很不错(当然,也有不爽的时候)。关键看用途,看自己的要求,够用最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功率来衡量所需的型号大小,铜铝啊什么的500W就够了,钢铁啊什么的还是1000W以上才能用!至于精度和价格有关系,看米下锅就好了!
小的有迷你魔,也有2K4
大的就有更多选择了,你懂的!

网友D:
購買機床的大小端視自己加工件的大小而不同
當然環境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
沒電梯六樓買台500kg的機床回家那叫自找麻煩

平常車床永遠只加工銅鋁等小料
小車床就夠用了
若常有有大直徑工件的需求
大車床則會比小車床好用

但小車床車不了大活
大車床幹小活也很麻煩
除了小料夾不了
大卡盤夾小卡盤還要先換上四爪才有中心度的保證
進刀量也不好控制
所以車床的選購比較傷腦筋
如果沒車鐘錶軸這種超小的東西
還是買台百公斤級別的小車會比較實用一點
三十公斤以下的別考慮,除非你有環境的限制
30-100公斤除非當練手用
否則日後換床機會會很大

銑床則是空間足夠時越大越好用
用過大銑床的就知道小銑床完全是玩具
大銑床幹小活完全沒問題
小銑床要幹大活是不可能的事
大銑床是削鐵如泥
小銑床就慢慢磨吧

因為我工作室是個破廠房
沒有空間的限制
所以目前大大小小的車床一共有六台(能用的只有三台,小黃車,台灣2k4及一台五尺大床)
炮塔銑有兩台
當然我是純工作室自己玩玩沒接活幹
以上為個人意見
僅供參考

网友(2013-03-22):
因為我工作室是個破廠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購買機床的大小端視自己加工件的大小而不同
當然環境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
沒電梯六樓買台500kg的機床回家那 ...

真羡慕

网友:
我个人觉得哪款适合你,你要算算经济账,如果是为了玩,自己又有钱的话,就直接买进口机床。如果有预算的话,你就要算算买哪款最经济了,要论精度,精度都非常不错,大型车床的精度是0.05,桌面2000块钱的车床,精度也是0.05。如果操作不当,大车床干完一批活就报废了,如果操作得当,小车床也能像小强一样顽强的活下去。给自己算算账吧,什么样的标准才最合理,那么就请算经济账哪种最划算!具体怎么算,你没说自己情况,我也插不上嘴

网友:
有时候自己算算的话,真不如外加工划算,有时候自己算算的话,一台车床根本就不够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器永远是越大xin越好

手表零件如果用6140干,好不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手表零件如果用6140干,好不好啊?

兄弟。别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别钻牛角尖

回复完,我自己也笑了

网友:
还是用重量来划分的好,家用车100-300公斤,家用铣200-500公斤。

网友F:
兄弟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那我们不从技术角度出发
从安全性来讲
大车床操作不当是会S人的
图片我就不贴上来了
免得吓着你
小车床再怎么不当操作
也只是电机憋死
见见红而已

请三思!

网友:
大车小车的精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关键是看你车什么东西了

小车在做小工件方面优势很明显,速度快操作轻松

网友:
小车床, 安全系数高. 我的小玩具CJ9518, 卡盘碰上硬物,
电器安全线路就会把马达停了, 要把电路关上, 重新再开才能转动.

马达与主轴用塑料同步带. 亦是另一种安全设备.
有一次试车铝, 看这车床, 车铝一次吃刀可以多深.
1mm, 2mm, 3mm. 哗! 铝带一条车飞出来, 小车能车出长铝丝,
有点快感. 没多长时间, 马达声在转, 主轴不转.

同步塑带犠牲了.

网友(2013-10-22):
大车床线速度低,车小件明显吃力。根据加工范围选型。要做多大的零件就配多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永远是越大xin越好

完全反对,对于加工模型的话你的话就不适用了。何况还有其他教学,木工用等等。言论不能以自我为中心的。

网友:
论坛里有出售0630的车床,你可以考虑。

网友:
机器永远是越大越实在    就像一把小刀和一把大刀     大刀能做小刀做的事情  比如削刨      而小刀不能做大刀能做的事情   比如砍剁

网友:
当然大的好,但是小的够用就可以了的,再大没有必要,以后的消耗、维修都是费劲。
你的选择是:经常做多大的零件,就选多大的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那我们不从技术角度出发

任何东西操作不当都会死人

对于任何人来说     或者说对于任何血肉来说        五百瓦的机器和五千瓦的机器都一样         不要指望用血肉去憋停机器        钢的硬度多少    骨头硬度多少

以谨慎的态度操作     以正确的方式方法操作    才是保证人身安全的正确做法

网友:
精度(误差),分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
理论上大床相对精度高。比如,同为跳动2个丝,假如大床能车100mm直径的棒,相对精度0.02/100=万分之2.
小床只能车10mm直径的棒的话,相对精度0.02/10=千分之2.
所以基于这个逻辑,可以徒手研磨大口径的玻璃制成大型的天文望远镜,而成像极好。而你要徒手研磨一个手机镜头,成像一定很差。

所以,精度取决于应用,问题的解答来自问题的出发点。

有个电影,有人来到仙境的十字路口,问精灵:我该走哪条路?精灵问:你想去哪里?人说:去哪里无所谓。精灵说:那走哪条路也无所谓了。

网友(2013-12-04):
我也我也想知道那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