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有个事情求助,麻烦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1-12):
您好,我是一名初中生,快放寒假了,我想做点电路板,编点程序(比如电压回传,dreamon||的姿态显示器),我该自学什么能,用什么好得教材?谢谢

网友A:
哈哈,可以花点钱弄个单片机实验板,一般会自带视频之类的教程
osd会涉及到协议,一般黑白显示协议比较简单
实践出真知,千万不要一直看书

网友: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想用开源的那个P。。。。。弄个无人机,就是软件上太麻烦了,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可以花点钱弄个单片机实验板,一般会自带视频之类的教程
osd会涉及到协议,一般黑白显示协议比较简单 ...

您好,请问我想学,我是学c语言,c++语言,还是basic语言?他们之间能互相转化么?航模中主要用什么语言(比如APM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我想学,我是学c语言,c++语言,还是basic语言?他们之间能互相转化么?航模中主要用什么语言( ...

我不知道具体飞控用什么语言
不过一般单片机、DSP用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C语言编程效率比较低,汇编语言效率最高,C就足够了
C++是面向对象的,一般大型软件或者图形界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
你就同时学C语言和51单片机吧,这两个都不需要什么基础,不需要读到了大学再去学。
我学C语言用的是谭浩强《C程序设计》那本书。其实学完那本书你就能随便编点好玩的小程序了(比如解个线性方程组),要掌握C语言还要多看例程。
再说单片机,单片机是什么东西你百度一查就知道了。一般开始学时先学51单片机,找一本比较全的介绍单片机原理的书(最基本的原理不用看,了解就行了,着重看看怎么控制I/O口,定时器,中断和串口通信)再找一本专门介绍51C语言的书(51单片机的程序可以用汇编写,也可以用C语言写,51用的C语言和电脑上用的不太一样,有些特殊的关键字)。然后还需要一个51单片机开发板,淘宝上到处都有卖的,一般100多块钱一套,还有配套的视频教程。
把这些东西都学了,你应该能控制单片机产生PWM信号去控制舵机(PWM信号用到计数器),再多学学应该能在电脑上编个程序通过串口或USB口去控制单片机从而控制舵机(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你说的那个电压回传就是个模数转换的过程,具体原理不了解但是能会用芯片就能实现。
总之这些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不知道的就百度吧。反正C语言和单片机是基础,把C语言学了,单片机好歹会控制个PWM信号就算是入门了,剩下的慢慢来吧

PS 要就想用单片机控制个舵机或者串口通信什么的,不用太系统的学C语言,不过C语言太基础了,系统学学对以后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记得坛里好象有人做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987&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2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我想学,我是学c语言,c++语言,还是basic语言?他们之间能互相转化么?航模中主要用什么语言( ...

可直接学AVR单片机,它的速度比51快,有多种C编译器,关键是它内部的ADC、PWM、EEPROM等都齐全,一片就可搞定多种应用。
典型型号Mega8、Mega16等都是入门首选。

网友:
如果脑袋经常卡住就不要C语言了费事

网友(2013-03-06):
后继友人

网友:
赞一个,不错,能自学了!

网友(2014-01-22):
先学学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吧,然后做点简单东西,比如无线话筒,有源功放之类的。等到了高中,如果有时间,可以学学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