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油机请教

楼主(2013-01-12):
我们一般用环氧树脂加固
发动机
座,但环氧树脂很多种,用那种做玻璃钢的环氧树脂行不行?直接涂在木架子上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用E44、E51的环氧树脂,强度最好的了。LZ说的发动机座应该是指安装发动机的防火板吧?直接把环氧树脂涂在木板上实际能提高的强度非常有限,其中的道理就像混凝土,里面必须有钢筋做骨架。只用水泥固化之后表面上看强度也很大的,但是重车碾压就很容易断裂。环氧树脂应该要和玻璃布、碳纤布这些骨架作用的东西一起用才可以真正的起到加强的作用。如果主要就是防油,加强不是主要的,那就抹点环氧树脂吧。

网友B:
很简单,用AB胶把三角木粘在防火板的接合处,AB胶五金店有卖,

网友C:
三角木是什么?

网友D:
就是三角型木条

网友E:
用AB胶就可以的

网友F:
持面值500元一张 收9cc汽油机 250838502 有想看下500的加我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