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改装3D打印机做 加法

楼主(2013-01-12):
源帖子叫 “设想---CNC改装做加法” ----哈哈初步测试成功!!

最近看了一些视频,是关于3D打印。
我们玩CNC的是减法加工,3D打印是加法加工。

分析:
一.相同之处:
1. X轴、Y轴、Z轴,三维空间的移动。
2. ~~~待补充……

二.不同之处:

1 . CNC始用刀具削减 ,3D打印是补充添加
2 . CNC是Z轴递减。3D打印是Z轴递加。
3 . ~~~待补充……

三 . 假设的可操作性:

1 . 在CNC上把主轴换上一个热喷头。MACH3软件驱动。
2 . ~~~~~待补充……

希望大家讨论。如果有可能性的话。我就搞一搞。并且所有过程全部开源供大家共同探讨。

这是3D打印机软件带的模型

这个是CNC 运行 MACH3 实现的动作。

11楼有讲解  3月6日更新

网友:
编程软件是个问题。。

网友A:
CNC太慢。XY向要用皮带轮

网友B:
改造应该没问题,3D扫描仪输入,编程都省了,能打印金属才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应该没问题,3D扫描仪输入,编程都省了,能打印金属才有用啊。

3D扫描仪扫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C太慢。XY向要用皮带轮

慢不了太多,关键是一机多用。最好连软件都一致。

网友:
三合一是趋势:cnc,激光割,3d打印。
不过现在3d打印还不成熟,先预研吧

楼主:
这个结构越看越有想造一台的冲动.

楼主:
3D打印的一段G代码:

开头段:

M73 P0 (enable build progress)
G21 (set units to mm)
G90 (set positioning to absolute)
G10 P1 X-16.5 Y0 Z0 (Designate T0 Offset)
G10 P2 X16.5 Y0 Z0 (Designate T1 Offset)
G54 (Recall offset cooridinate system)
(**** begin homing ****)
G162 X Y F2500 (home XY axes maximum)
G161 Z F1100 (home Z axis minimum)
G92 Z-5 (set Z to -5)
G1 Z0.0 (move Z to "0")
G161 Z F100 (home Z axis minimum)
M132 X Y Z A B (Recall stored home offsets for XYZAB axis)
(**** end homing ****)
G1 X112 Y-73 Z155 F3300.0 (move to waiting position)
G130 X0 Y0 A0 B0 (Lower stepper Vrefs while heating)
M104 S220 T0 (set extruder temperature) (temp updated by printOMatic)
M6 T0 (wait for toolhead, and HBP to reach temperature)
G130 X127 Y127 A127 B127 (Set Stepper motor Vref to defaults)
M108 R3.0 T0
G0 X112 Y-73 (Position Nozzle)
G0 Z0.2      (Position Height)
M108 R4.0    (Set Extruder Speed)
M101         (Start Extruder)
G4 P1500     (Create Anchor)

运行段:

(<layer> 0.475 )
G1 X22.0 Y-55.89 Z0.48 F3300.0
G1 F1200.0
G1 E1.0
G1 F3300.0
M101
G1 X22.0 Y-25.11 Z0.48 F272.727 E10.259
G1 X24.2 Y-25.11 Z0.48 F272.727 E10.921
G1 X24.2 Y-55.89 Z0.48 F272.727 E20.18
G1 X26yue4ri Y-55.89 Z0.48 F272.727 E20.842
G1 X26yue4ri Y-25.11 Z0.48 F272.727 E30.101
G1 X28.6 Y-25.11 Z0.48 F272.727 E30.763
G1 X28.6 Y-55.89 Z0.48 F272.727 E40.022
G1 X30.8 Y-55.89 Z0.48 F272.727 E40.684
G1 X30.8 Y-25.11 Z0.48 F272.727 E49.943
G1 X33.0 Y-25.11 Z0.48 F272.727 E50.605
G1 X33.0 Y-55.89 Z0.48 F272.727 E59.864
G1 X35.2 Y-55.89 Z0.48 F272.727 E60.525
G1 X35.2 Y-25.11 Z0.48 F272.727 E69.784
G1 X37.4 Y-25.11 Z0.48 F272.727 E70.446
G1 X37.4 Y-55.89 Z0.48 F272.727 E79.705
G1 X39.6 Y-55.89 Z0.48 F272.727 E80.367
G1 X39.6 Y-25.11 Z0.48 F272.727 E89.626
G1 X41.8 Y-25.11 Z0.48 F272.727 E90.288
G1 X41.8 Y-55.89 Z0.48 F272.727 E99.547
G1 X44.0 Y-55.89 Z0.48 F272.727 E100.209
G1 X44.0 Y-25.11 Z0.48 F272.727 E109.468
G1 X46.2 Y-25.11 Z0.48 F272.727 E110.13
G1 X46.2 Y-55.89 Z0.48 F272.727 E119.389
G1 X48.4 Y-55.89 Z0.48 F272.727 E120.051
G1 X48.4 Y-25.11 Z0.48 F272.727 E129.31
G1 X50.6 Y-25.11 Z0.48 F272.727 E129.972
G1 X50.6 Y-55.89 Z0.48 F272.727 E139.231
G1 X52.8 Y-55.89 Z0.48 F272.727 E139.893
G1 X52.8 Y-25.11 Z0.48 F272.727 E149.152
G1 X55.0 Y-25.11 Z0.48 F272.727 E149.814
G1 X55.0 Y-55.89 Z0.48 F272.727 E159.073
G1 X57.2 Y-55.89 Z0.48 F272.727 E159.734
G1 X57.2 Y-25.11 Z0.48 F272.727 E168.994
G1 F1200.0
G1 E167.994
G1 F272.727
M103
;M108 R28.0
(</layer>)

楼主:
其中:G1 X Y Z F  不用说了大家都懂。只有E不常见,看到每一个执行过程中的E值都在增加,我猜测是给料电机。

楼主(2013-03-06):
经过测试,证明E是挤出电机。跟我开始猜测的给料电机相符。
我的一楼第二张图片上运行的就是A轴作挤出。
在MACH3 和USB-CNC 中运行。就要把所有的M代码删除(我这么做了,我是用N替换M)。因为MACH控制的电路板一般都没有AD传感器,所以不能检测温度。热床和挤出头的温度单独用温控器控制,或者用G代码里面水泵开关来替代。温控器反馈回来的是开关量,就不用AD转换了。最好是哪位高手做一个M代码插件。

祝大家DIY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