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设置好定速后,正常通电后连续6声一个音节的叫是 ...
花牌50A设置好定速后,正常通电后连续6声一个音节的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12):
花牌50A设置好定速后,正常通电后连续6声一个音节的叫是什么意思?起飞后就不叫了,停下后又叫

网友A:
没用过,不过估计可能是电调检查电池的片数。一次代表一片,你用的是6S?

网友B:
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即可。。6声记得是曾经有启动失败的意思。。
不设置也没关系。。不影响

网友C:
6声报警只有两个含义。
1: 缓启动功率太低,导致启动的时候,不是太顺利,电调会给出警告。 可以提高一档缓启动功率试试。
2: 电机进角不合适, 运转过程,电调认为不匹配, 通常提高一档进角即可!

网友D:
老高的权威解释!

网友E:
6声应该是设置成6S锂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