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导轨,怎么传动的??

楼主(2013-01-12):
好像没看到光轴和线轨啊,也没看到同步带和螺杆??

网友A:
底盘在轨道上跑。。。上面是机械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在轨道上跑。。。上面是机械臂。。。

好像没用到同步带和螺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用到同步带和螺杆啊。。

这个。。。。工业机器,别个表面有伸缩的壳体和护罩。。。

网友:
看上去好像无杆气缸,鉴定完毕

网友:
工业机器好像都是这样的,外面就是个壳子,丝杠导轨都在里面,外面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