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关于天七遥控问题

楼主(2013-01-12):
天七遥控+1.2G柏通800mw图传,不加其它功放天线设备的情况下最远能飞多少不失控,做到手控安全返航?谢谢指点
另外,我用天气上Arkbird飞控七通道够用吗?

网友A:
通道够用 不加平板功放的话 大概也就700m安全 飞的高的话 可能还要好一些 但是肯定没有1km那么远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够用 不加平板功放的话 大概也就700m安全 飞的高的话 可能还要好一些 但是肯定没有1km那么远就是了

谢谢解答。准备自己改控,上1.2G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