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车床购买请指教下.

楼主(2013-01-12):
wm210 和 px210车床有什么区别啊?价格一样,但是px210为什么会多个垂直刀架?精度上有没有区别啊?

还有就是车床最底下那个装废料的底盘叫什么名字?多少钱一个?我在TB没找到啊,以前买的铣床没附带,想买个.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玩这个的注意安全.

网友:
油盘。。。。

印象中新买个得几百大洋,,而且非常不好配。。。

我的一个被我丢了,,,各种恨。。。。。。。现在只能自己焊一个了。。

网友:
啥U盤要幾百大洋啊,鑄鐵的還差不多。若是現在鐵皮焊的,我記得7,8十就可以了。

网友A:
昨天上的bF16.请问下这个黑圈里是做啥用的。

BF1

BF1

楼主:
校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上的bF16.请问下这个黑圈里是做啥用的。

红圈里面,,,那是电机,上盖固定螺丝 四个内六方螺丝,,,要装卸铣刀就必须拆开上盖
黑圈好像是搬运时的加强螺丝。。。如果铣床头要调角度,,就要把它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