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4轴G代码的话用什么软件生成?

楼主(2013-01-12):
新手刚入雕刻机。3轴这几天折腾一下 大概会跑来。切个木板拼接啥的 比手工给力。。买了A轴还没用过。问下。4轴G代码的话用什么软件生成?模型只会用solidworks来做。。

网友A:
power mill 2010可以,其他的不清楚哦!

网友B:
我是用VISI19,還可以用

网友C:
UG、Mastercam都成

网友D:
solidCAM,就是solidworks的那个插件,,,貌似有四轴的刀路,,,至少我买的一本书里面有写,,书还没仔细看,,所以不好解答。。

网友E:
我只试过用记事本写几行来用用

网友F:
大部分,软件能做,,问题是后处理这块

网友G:
也可以试下先编三轴
然后用记事本替换x,y
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