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用【无线网桥】传【视频信号】

楼主(2013-01-12):
这只是一个想法,因为之前没看到别人试过,我也没试过,所以今天发帖子,还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可行不可行。
是这样的:
摄像头-->视频编码器-->无线网桥(一对)-->电脑
摄像头就是能输出AV信号的(FPV玩家都有),只是把一对图传换成了一对网桥 + 视频编码器。摄像头 + 视频编码器就等于是一个网络摄像头,一般需要配套软件才能在电脑上看。
视频编码器就是一块小电路板,在淘宝上搜视频编码模块可以搜出一大堆,价格100多一点,大多是12V供电,可以把模拟信号编成H.264的数字信号,可以直接插上网线接到网络中。网桥的话,淘宝上从几十块钱二手芯片的网桥到几百块的正品ubnt都有。
这样做的优点是:
1)可以根据自己能力选择不同功率、频率、带宽的网桥,不像图传那样只有一些小作坊在生产,淘宝上就那么几种(例如所谓的伯通、罗美还有几种不知名的5.8g图传)
2)保密性好。别人在该区域只能搜索到AP接入点,但需密码才能访问,就算接入了,还要一套密码才能访问网络摄像头,不像图传那样,只要有人拿同样频率的接收机就能看到图像。
3)空中传输的是数字信号,质量高不会有波纹。(信号不好时会不会有卡顿?没试过,不知道。。。)
*4)有能力的人可以在网络信号里加上控制信号,比如玩APM飞控,把数传电台那套协议转换成网络协议(我只是那么一说,我也做不出来。。。)
补充一点细节,航模上用的网桥,最好是双天线的,这样可以接两个线极化的天线,一个横放一个竖放,形成双极化。地面就只用一个垂直极化的(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A:
重量多少,延时多少,距离多少,断开恢复连接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多少,延时多少,距离多少,断开恢复连接要多久

重量应该差不多吧,那个网桥就是片电路板不重的,而且网桥大多都使用直流12v供电,不需要多带块电池上天。我手里也没这些设备,延迟跟恢复链接时间都不是很清楚。距离上吗,因为网桥本来就是用来点对点传输的,同样功率,应该不会比图传更近。只是提出一种设想,具体还没试过

网友:
没有雪花 干扰了? 那感情好啊。  最好能支持 1080  多好啊。

网友B:
我前年就试过,稍微有点延迟,像素不能设太高,详情请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ighlight=WIFI%2BFPV
等系列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就试过,稍微有点延迟,像素不能设太高,详情请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 ...

看了你的帖子让我开眼界啦,尤其是那个安卓版的OSD软件,才知道原来有好多人都在做这个,而且使用不同的思路,不过论坛里用这些思路做FPV的还比较少,可能还是不成熟吧。
以后大家有新的FPV思路多讨论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