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得旧电机 不知电压

楼主(2013-01-12):
今天逛破烂市,购得一旧电机,据说是从纺织机上拆下来的。该电机没有铭牌,不知电压多少,功率多大?该电机为直流机,用48伏特电压试机运转时声音极小,测得电流50毫安。望知道的说说。谢谢!

网友A:
关心价格。。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可以可控硅调转速的220v的交流电机,好像是串激的,直流当然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价格。。

引用 网友A:
关心价格。。

5元。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可以可控硅调转速的220v的交流电机,好像是串激的,直流当然也可以用

这个电机是直流电机,定子是两块磁钢

网友C:
12V-36吧  用磁铁的电机不会超过1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36吧  用磁铁的电机不会超过110的

直流电机转速跟什么有关,怎么估计的,如果是二块永磁的。

网友D:
串激220v的

网友:
烂泥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价格。。

不贵   废品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激220v的

恐怕不是220伏的吧,估计要插220v的话可能会看到金花四溅的壮观景色了。

网友:
这种电机有48V.110V.220V的。大宝上有卖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220交流的

网友:
以前用过类似的,,电压110V

网友E:
只要电机不热,带上负载,转数在1000-3000转之间,通多少伏的电压都可以,
5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电机,跟白捡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机不热,带上负载,转数在1000-3000转之间,通多少伏的电压都可以,
5块钱能买到这样的电机,跟白捡 ...

有一个问题求教:该电机是+,-极与电刷直接连接的,定子是磁铁。那么,这是什么激励方式?再者,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连续运转吗?

网友:
我有一只长得差不多,直流40V,3000转

网友:
我是十块买的,有一只碳刷帽塑壳没了,直接是铜帽了

网友:
定子是两块磁钢,转子有整流子无疑是直流电机了。见过很多是交流220V+整流桥直接用的。在不知电机额定电压的情况下得从低到高慢慢试。

网友F:
这要看内部有没有磁钢。有磁钢的是110V没有磁钢的并激接法是110.串激接法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要看内部有没有磁钢。有磁钢的是110V没有磁钢的并激接法是110.串激接法是220V。

该电机是有磁钢的,接线柱的+,-极直接分别接在两个碳刷上。那么,这个电机应该叫作什么激励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求教:该电机是+,-极与电刷直接连接的,定子是磁铁。那么,这是什么激励方式?再者,伺服电机 ...

这就是永磁的电动机,不存在励磁的方式,定子是线圈的,才有励磁方式的问题。
这个,可以长时间工作,只要不过热,就可以,转数别太高了,比**钻的电机好一些,性子差不多,那个是串激的,不如这个耐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