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ATX用它的12V做电源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1-12):
dell的250W电源(台达代工的)12V12A输出 我用给CPU辅助供电的4芯线中的两根给充电器供电,可是充电器最多只能设到5A充电,再高电源就自动保护关机。是不是单路拉偏太厉害了的原因。 这样岂不是台式机电脑电源就不适合做充电电源了,你们是怎么用的呀 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个公式:以冲单个3S电池,充电电流为5A为例
5A*4.2V*3/0.85约等于74W   74W/12V约等于6A  并且至少保留10%的余量,所以此时要以5A充电,至少电源要有12V6.6A以上的输出能力.

还有5A的充电还不够吗,再高的话要注意电线发热

楼主:
是12A的电源呀 关键

网友:
这是你充电器的问题,不是电源的问题,你的充电器,最高只设置成5A充电

楼主:
x612 最大可以12A充 设成8安电脑电源保护关机

网友:
就是单路拉偏太厉害了的原因,5V输出接上个负载会好一些,建议接个光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3-03-20):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A:
学习了,是不是也可以在5V后接装一个变压器,变到12V,并冲充电器,这样是不是就基本达到平衡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是不是也可以在5V后接装一个变压器,变到12V,并冲充电器,这样是不是就基本达到平衡了呢?

5v是直流电,怎么接变压器?

网友:
电源内部是靠检测5V的输出来稳定电压的,如果你用12V,电流越大,电压就降低的越严重,一直到保护为止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拆开,改个电阻,改稳压反馈点到12V一侧。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