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A的动力磨

楼主(2013-01-12):
看过论坛很多动力磨的改造,
都是安装在刀架上的
我测量了一下,
把0618A小刀架整个拿掉
用一个14厚铝板安装在小刀架位置,
仍旧可以旋转
上面安一个E240电机
电机上配ER16刀头,
这样长度正好,
高度也不影响大托板摇手柄
这样可以做成一个动力磨头,
或者动力木珠刀,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要动力磨头稳定动力更加可靠是完全有必要安装在中拖板上的。

网友:
这也真是一个好办法哦,新玩法

网友:
中心高,,要一致

网友:
好办法,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能满足你的工作任务需求。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实用就好,多上点图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上详细做法

网友:
好到是好,就是床的命短了。还是单的更好。

网友(2013-02-27):
做的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真漂亮啊口水一地

网友:
小床不错,随便玩吧

网友:
我的是直接夹在刀架上的
用角铁做的架子,稳定性也很好,拆装方便,毕竟做珠子的时候少。

网友:
车床上磨,磨屑是永远的痛。。。。

网友:
干木头,用那种锯齿的开孔器不好些吗?

网友:
没问题的,我也是这样的,做过几个串儿了,后面就是一把350瓦的枪钻,木珠刀,玻璃开孔器都试过了,如果没有做一个像摇元宵似得抛光机的话,还是用开孔器好些。

网友:
学习了38电机只能干木头吧

网友A: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