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廉价7寸5.8G接收一体机●●●●●●①

楼主(2013-01-12):
    这两天见到魔友改装的FPV一体化机,家里也有个7寸显示器,这两天也心血来潮小改了一下,感觉还可以,材料方便需要:
1:5.8G接收模块 70元
2:7805稳压模块  0.8元
3:16V470uf电容两个 0.1元
4:SMA接头一个(细线)2元
5:5.8G天线一根  ?
  模块需要去网购,7805应该电器店很容易找到,天线本来想弄花瓣天线,只是手头只有0.6mm以下的铜线,感觉太软了,想用1.0mm的尝试制作。

效果图

内部图:

稳压模块7805和频道开关还没收到货,待收货后再继续.....

刚刚拆了个功放的7805试机,效果.....

献丑了~近距离测试没问题,跟原配接收机没什么两样。远距离没试过,频道是用线路直接焊接测试的。

网友:
7805到处都有 废旧板子上多的是,频道开关,找4个小开关就好了 。呵呵

网友A:
我的是4.3寸显示屏,没用办法改了,里面根本就放不下接收模块。

楼主:
刚刚还把线接错了,我说怎么一直没图像......改正回来之后OK了。。

另外这个尺寸非常的小,大概是20*28mm左右那样子,厚度大概3mm,非常小,有空间的可以去看看

显示器接线:
1:+12v
2:GND
3:-
4:-
5:GND
6:video in
7:-
8:-

网友:
留个脚印 下次来看看

网友B:
7805 夏天 估计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4.3寸显示屏,没用办法改了,里面根本就放不下接收模块。

看我的4.3的 改装 没信号黑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653&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 夏天 估计是问题

    显示器的铝板足够散热,而且电流非常小,仅150ma左右,散热量基本不是问题。

网友:
LZ:能不能上几张接线的图片,LS的图片看接线不是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4.3的 改装 没信号黑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653&extra=pag ...

改的是不错,可是我的是买来就焊好针脚的,自己又懒得拆开,这样里面就放不下了。

网友:
不错 带电路图,造福广大模友了。。

网友:
我是4.3寸的改的,改完了视频信号有干扰,郁闷死了,一会儿找个电容接上试试

网友:
视频线中还要串个470uf的电容吗

网友:
改的不错,哪个是500MW发射吧

网友C:
不错。。。留下脚印

网友D:
显示器里的开关电路输出就是5V的。7805发热太厉害

网友E:
我是1.2G的图传能改吗?

网友F(2013-09-12):
diy的能力太强了,玩就这样玩才有意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