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华科尔的supper cp是不是就是mini cp 用了gcp 的电机?

楼主(2013-01-12):
RT
不知道怎么冒出来这样一个机器。

楼主:
有一个说法叫挽尊
今天问了华科尔,这个机器除了用GCP的空心杯电机做动力以外,还采用了5线舵机,这样舵机成本下降了大约20元。
想从mini cp 变成supper cp也是不行的,接收板不一样啊。

网友A:
改进了一些小细节,新鸡鸡比mini 更耐炸了 飞的更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