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用【无线网桥】传【视频信号】

楼主(2013-01-12):
刚才发错版了,原帖在这里 : 有没有人试过用【无线网桥】传【视频信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368
是这样的:
摄像头-->视频编码器-->无线网桥(一对)-->电脑
摄像头就是能输出AV信号的(FPV玩家都有),只是把一对图传换成了一对网桥 + 视频编码器。摄像头 + 视频编码器就等于是一个网络摄像头,一般需要配套软件才能在电脑上看。
视频编码器就是一块小电路板,在淘宝上搜视频编码模块可以搜出一大堆,价格100多一点,大多是12V供电,可以把模拟信号编成H.264的数字信号,可以直接插上网线接到网络中。网桥的话,淘宝上从几十块钱二手芯片的网桥到几百块的正品ubnt都有。
这样做的优点是:
1)可以根据自己能力选择不同功率、频率、带宽的网桥,不像图传那样只有一些小作坊在生产,淘宝上就那么几种(例如所谓的伯通、罗美还有几种不知名的5.8g图传)
2)保密性好。别人在该区域只能搜索到AP接入点,但需密码才能访问,就算接入了,还要一套密码才能访问网络摄像头,不像图传那样,只要有人拿同样频率的接收机就能看到图像。
3)空中传输的是数字信号,质量高不会有波纹。(信号不好时会不会有卡顿?没试过,不知道。。。)
*4)有能力的人可以在网络信号里加上控制信号,比如玩APM飞控,把数传电台那套协议转换成网络协议(我只是那么一说,我也做不出来。。。)
补充一点细节,航模上用的网桥,最好是双天线的,这样可以接两个线极化的天线,一个横放一个竖放,形成双极化。地面就只用一个垂直极化的(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这只是一种设想,因为之前没看到别人试过,我也没试过,所以今天发帖子,还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可行不可行。

网友A:
无线网桥用的也是2.4G频段,只是这个进了一步,图像数字化传输,传输的图像质量有保证。最佳的方法是视频压缩编码后直接数字窄带传输,这样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可以增大距离,减少发射功率。只是这个市场太小,没有厂商愿意开发。看看现代的新闻、体育采访,很多都是数字传输,当然,那个对图像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广播级),价格非玩家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桥用的也是2.4G频段,只是这个进了一步,图像数字化传输,传输的图像质量有保证。最佳的方法是视频压 ...

这个不用再去开发了,直接网络摄像头+网桥就行了,这样玩家自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比如网桥,要用多大功率的,2.4g还是5.8g的,带宽54M还是150M或是300M的。摄像头可以选择一体式网络摄像头或是买个H.264模块+独立摄像头或者其他什么的。。。
看看现在的FPV要用多少频率:遥控、图传、有的还要用到数传(APM),一共三套频率,还要若干根天线、若干设备。我在想能不能用一套通信设备把以上三个全包括了,自然就想到了网桥。首先网桥是平民都能弄到的远距离传输设备,而且带宽足够传输压缩视频,不像数传虽然通信距离够了但带宽太窄。现在APM已经可以用地面站捕捉游戏摇杆动作,通过数传发信号控制飞机了(虽然还是有点不放心),这样就省了遥控器。设想一下,以后玩FPV时只用一根天线就把图像、控制、飞行状态回传全搞定,那多爽啊。

网友:
这个点子,不错

网友:
期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并分享成果。

网友:
这个可以搞,会有点延迟,不过在当今飞控横行的年代一点点延迟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再去开发了,直接网络摄像头+网桥就行了,这样玩家自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比如网桥,要用多大功率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extra=&mod=viewthread&page=10&tid=697159

参考19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再去开发了,直接网络摄像头+网桥就行了,这样玩家自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比如网桥,要用多大功率 ...

那传输的视频质量和图传相比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再去开发了,直接网络摄像头+网桥就行了,这样玩家自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比如网桥,要用多大功率 ...

万一信号丢失了,,那一点方法也没有

楼主(2013-02-20):
没信号就触发自动返航了,跟遥控没信号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再去开发了,直接网络摄像头+网桥就行了,这样玩家自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比如网桥,要用多大功率 ...

好像是可以的。。。。你玩过APM ,应该有看过MAVlink 协议。。。这个协议里有一个加载项。 就是把图像数据 加载到 监控 和 控制数据里。。通过MAVlink 协议统一发射 和接受。。 理论上讲是可以作到 控制 回传 图像 同时传递。用一个发射机就够了。。。但问题在于普通遥控的2.4G的带宽是不够的。。估计要用的wifi的2.4G带宽才行。。。。。另一方面 机载计算机的运算量也非常大。。一般单片机估计也不行、 基于ARM的飞控还没有。。。。所以就导致这个Project搁浅了。。很久没有更新了。。。
我在研究Mavlink 的整合。。也就是用一个2.4 G 实现控制 图传 监控的整合。。如果有兴趣 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可以的。。。。你玩过APM ,应该有看过MAVlink 协议。。。这个协议里有一个加载项。 就是把图像数 ...

我现在MAV协议还看不懂,在学...看来你是要开发一套飞控,终于能抛开数传那种老玩意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