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不锈钢圆棒,碾压到1.5mm厚的扁圆,需要多大的东东、材料?

楼主(2013-01-12):
3mm的不锈钢圆棒,碾压到1.5mm厚的扁圆,需要多大的东东、材料?
想用街上卖的不锈钢圆棒做戒指环,就2轮碾压方式,用手转动,不知道用什么材料、轮子要多大,还有压力什么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给个参考经验就很感谢了

网友:
还是用锤子吧

网友:
要烧红再打就容易了

网友A:
买个不锈钢轴承,把内圈拆掉就是不锈钢戒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不锈钢轴承,把内圈拆掉就是不锈钢戒指了

谢谢,不是一两个,倒是提供了一条压轮的来源,轴承应该干的过它吧

网友:
液压 加减速机  好像大部分的不锈钢比较脆。。

网友:
单纯靠碾压,恐怕不行,最好的方法是加热烧红用锤。软金属用碾压的方法还可以

网友B:
听说有人去火车道上碾压过铜板,要不您去火车站试试看能不能碾压。
想用不锈钢板做戒指,建议去剪板折弯门头那儿看看,找点边角料就够做个百八十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有人去火车道上碾压过铜板,要不您去火车站试试看能不能碾压。
想用不锈钢板做戒指,建议去剪板折弯门 ...

希望经过碾压,截面呈扁担状,不锈钢已经不值钱了,再不在造型上讲究点实在说不过去

网友:
估计需要15吨以上的压力吧

楼主:
15吨以上的。。。我该去练如来神掌了

网友:
用火车压?谁说的?小心进去!危害公共安全罪!!!

网友:
不锈钢烧了就硬不回来了吧

网友:
小时候在火车道上压过钉子

网友C:
直接买正直径合适厚壁不锈钢管子,车床稍微一扒皮,切断完事,戒围尺寸还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正直径合适厚壁不锈钢管子,车床稍微一扒皮,切断完事,戒围尺寸还好控制

你的方案就是最佳的方案。

网友D:
你的精力真是过剩    不过我有进口的不锈钢管 材料是316的   1/4    1/2    3/4   可以给你用些做实验  邮费得你出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精力真是过剩    不过我有进口的不锈钢管 材料是316的   1/4    1/2    3/4   可以给你用些做实验  邮费 ...

谢谢,这个方法第一眼就可排除,首先我不需要闭环的,还有戒面呢。。。再者这样截断不锈钢管看似简单,其实后面的活很多---4条圆周的倒角,整个内壁的打磨、磨光,什么功夫都赔进去了

网友E:
好象有问题的,戒指一般是二头交接处细点溥些•用棒材压的话,如果溥些,就比中间的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象有问题的,戒指一般是二头交接处细点溥些•用棒材压的话,如果溥些,就比中间的宽了,

传统大块头金戒指、包玉戒指是这样,既是力学上的需要,也省金子,但钻戒一类就是头尾一样粗细,这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