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又起飞秒炸了,谁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3-01-12):
新人第二次飞,第一次飞的是自己照论坛里面帖子做的后推飞翼,起飞离地半米高机身整个向左边翻侧一头扎地上,没了。于是苦练了三周的模拟塞纳斯,想想自己暂时没水平动手做,买成品机吧,刚好看到论坛里的梦想航模卖次品小塞,立马入手一架,花两天认真装好,在家也反复调试,各个舵面都平了,看了电机也有向下向右的偏角了,看看今天天气不错,再次去飞,结果……一拉杆机子是起来了,但是一头又向右边扎下去了……电机轴断了……懊恼回家换电机,再飞,准备好的时候衣服挂了一下油门机子一头撞路边路牙子了,目测没有损坏,继续,结果……还是一样的,轻拉杆,飞机刚起来没等我反应就向右侧翻一头扎下,电机轴又弯了,彻底没得玩了,周围找不到师傅,求各位前辈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都快崩溃没信心了

网友:
你玩直机 试试  ?

网友:
还没 爽飞就 阳痿了。应该打击信心了吧!

网友:
LZ 那里的

网友:
很简单,起飞的时候没有修正你的副翼,导致飞机侧倾过度,最后失速,就一头载下来了。

建议:继续练习模拟器,能让飞机在一条直线上起飞为止,其实这个跟直升机有点累死的,有副翼的直升机起飞的时候,为了不偏,在起飞的时候会补一点右副翼的。
多加练习就会很熟练的。

固定翼起飞是简单的,降落才是难点,多加练习,不急于上真机。

网友:
小炸不算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快崩溃没信心了

    兄弟,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刚上手还是整套好小子吧,我第一架凤凰机,起飞后1分钟左右垂直向下撞向修理中的一辆火车,机头碎了,仓壳还留在火车顶,爬不上去,基本是废了,后来论坛的朋友们都建议用好小子,前天试飞,飞了好几个回合,降落基本是炸鸡收场,还好不算严重,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尽量不要用前拉的机子做练习,新手普遍有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先着地,机头命中率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失速吧,塞斯纳虽然是好机,但是不是非特技的,你可能着急想飞起来,过早拉起来了,下次,你可以找个老手,在空旷的地方,慢慢的爬升,模拟器里面的,除非很严重的失速,一般很难显现出来失速的危险

网友:
很同意6楼,降落真是难点,见的最多的就是那些降落速度快的,一跳一跳的,爽飞了,到最后收尾了,心里挺高兴的,最后一跳一跳,再来个侧风,哭吧

网友:
买架飘飘机玩··找回自信·····这架机暂时放好···

网友:
速递不够,急于拉起,失速了。

网友:
你这问题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简单的控的舵量太大了,减小舵量到30%,起飞之后就应该不会了,还有起飞的时候要全油门拉上去

网友:
新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飞起过一次对自己跟飞机没信心。找个空旷的场地,缓慢加油门直到起飞,升降也是慢慢给,体会下起飞的状态。

网友:
楼主把你的电机和桨安装的样子发个图上来,我的第一飞机就是把桨装反了,我手抛,上升一下子就失速,也是往一边倒,我用的马刀桨是有方向的,不是只有风向对就可以

网友:
请问lz为什么要电机向右向下倾斜

网友:
主要是RP问题,不解释,你们懂的

网友:
这种情况让人玩直机试试 岂不是炸的更快 不厚道   楼主找个老手带带吧

网友:
安慰下,重建信心吧。

网友:
yesboy兄:

你两次都是起飞失速。
成品机的配置和重心都已调好,应较易飞。

给单飞新手一点个人建议:

(1)  每次飞前先上电检查舵面平行衡和通道反应。
      机上电池电变接收要固定以防滑走改变重心。
      两手用手指尖顶著主翼重心位置测重心,以机头略重为准。

(2)  逆风起飞,加速时起步要慢,跑顺后才全速。
      不要急於拉起尾升降,待机速够快时微拉升降舵,
      让飞机以低仰角直线慢慢逆风爬升。

(3)  爬升时先不要转弯,待升高至约20米高后才收半油平飞。
      让飞机在你前方50米内以长方型航线练飞。
      每次转弯时要略加油微拉升降舵。用小舵量控制。

(4)  微调:  直线平飞,控杆回中,据偏航调控上微调。
      以飞机可以直飞平飞为准。调好后在电池位置划线记位。

(5)  练习降落:机头对准逆风,慢速直线2米高向跑道收油低飞。
      飞过跑道后加油爬升转弯再试,每次降低高度至最低时触地即起。

(6)  降落: 如(5)项,慢收油至1米高时全收油,微拉升降舵。在著地
      前多拉点升降舵使机头略向上。

祝大家新春爽飞
陈伯

网友:
别去飞飘飘机,别做无谓的2次投资

网友:
塞斯纳虽然算是好飞的机器,但也不是全新手玩的。。建议翼龙或者好小子等类型的飞机。。一定要难看的飞机。。丑的好飞,呵呵

网友:
第一,你模拟是否练到能塞思纳倒飞?是否练到能自如降落?如果这2步你做到了,那么你找个好的飞场,天气尽量没风。然后你再飞。注意:地面试车:地面先轻油门地面跑一跑,感觉下轮子是否正常,特别是前轮子。因为地面起跑很重要,如果地面跑的不顺畅,那么还没跑多远你就着急拉起来,这样会造成失速炸鸡。所以起落架跑起来顺畅是起飞的关键,别听那些手抛的,新手地面都起飞不了何来手抛,等你熟手了你也会手抛,再说了,你起飞都起不了,收回来难不成手接。
第2,起落架搞定了,那么你均匀加油门,让塞思纳在跑道上有足够的距离和速度跑起来,对老手来说,10米内起飞是很简单的,对新手来说不好控制,所以你尽量让他跑远点,而且全油门推出去。按平时的操作,差不多均匀推到全油门塞思纳不用你拉升降自己也差不多飞起来了。足够距离和速度后轻拉升降,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急拉,一点点自然起飞了。
降落就看你的了。如果你起飞都搞不了,降落不好说,既然上天了就中油门平飞个几分钟吧。日不到处女也打大波过过瘾吧。

网友A:
楼主机型未选好,我倒是建议你先飞飘飘机~~~

网友:
同情啊  飞之前先要嚼绿箭放轻松,在跑道上用100%的全油门跑,跑道上跑的距离长些,不要一下子拉杆,导致飞机垂直的上去,这样最容易失速了,另外如果飞机侧向一侧时,不要向另一边狂打满杆。 全面一点,再检查飞机的重心,飞机不要过重,不要的东西就别弄上去,多多练练模拟器,细细体会。祝你爽飞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快崩溃没信心了

我建议你做板机试试,我特别不推荐买好小子来飞 浪费rmb。给你一个教材网 我朋友写的 很详细,记得要顶帖。http://bbs.mx3g.com/thread-330122-1-1.html   但是模拟必须要练的,条件反射一定要练好,我建议把吊机 正面和反面都练会。

网友:
学车都要有教练 ,更何况比开车难度高的多的飞机模型.固定翼在没老手带的情况下自己摸索比直机还困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只知道秒炸,炸完还是一头雾水.LS各位说的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但问题是新手却没法解决,所以除了练好模拟器,还是找老手带吧

网友:
兄弟要不试下手抛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入魔2个月,模拟里面的塞纳斯已经非常熟练,甚至练到可以低空穿越场地上的足球门了,倒飞也ok,模拟里面的飞机起飞没这问题啊……谢谢陈伯的指导,我在顺德,暂时还没找到师傅啊!

楼主:
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装机和修机……唉又要买电机轴换了,看来没5~6个电机搞不起来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我的1.4米赛今天可能就到了不知道能否调试好 是否和兄弟一样的结果。我之前飞了下450直炸是肯定的感觉难飞。后来看别人飞战斗机我看别人飞的挺好我也去买了一架没练模拟器就去飞,半秒炸修好练了下模拟器继续飞2秒炸。老鸟说赛好飞我就淘了架1.4米,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网友B:
1•4米的塞斯纳超难飞的。我们这边老手帮新手飞也炸了。

网友:
失速的可能性最大,应该使劲滑跑,速度够了再轻轻的拉起来。

还有检查一下是不是混控开关碰到了,我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哦。

网友:
新手上路最好有老鸟带着,否则要栽多几次跟头不可。

网友:
楼主兄弟,  我们一样新手, 建议小赛还是先放放吧, 我也是先买了MD小赛,  就是怕炸机啊, 炸机还好, 问题是小赛炸的是机头是电机啊,是吧, 我就是怕炸电机 就先把小赛供起来,又买了个MD小鸟, 改后推, 挺好飞的,  就是飞了4次吧, 不会降落 练模拟又单调不想练呀, 那怎么办, 买小鸟就是不怕炸来的啊,  每次都是炸下来的, 就是在炸中练习降落了, 起码没那么单调是吧, 而且我们可以在炸中学习降落,那样慢速以后炸的也都是小炸了, 我们就没啥心理压力了, 现在又嫌小鸟翼展大了点(1.2米),想买个80CM的飘飘 在小广场都能飞的 好好练练, 所以建议楼主先飘飘练练手吧,  心理没压力了 放得开才能学得快, 最后祝早日爽飞!

网友:
现在地上泡泡看,各个舵位是否正常,在地上泡好了在上天。

网友:
安慰下楼主吧!我也比较惨。昨天飞了一下午的飞机。最后被人用飞机空中腰斩,直接把飞机平尾 垂尾巴 后机身打成碎片。舵机接收机挂了。今天重装F3A试飞,秒炸。原因接收机天线断了。悲催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型未选好,我倒是建议你先飞飘飘机~~~

丰田啥时换号了。。。

网友:
22楼正解,这款1.4米塞斯纳还是比较好飞的,起飞时应该缓推油门,慢慢加速,速度跑起来以后再轻拉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丰田啥时换号了。。。

呵呵,有段时间了~~~

网友:
很简单,猛拉后失速了,新手常见

网友:
确定各个躲面正常方向对的话~那就是你紧张操作失误~!
油门给到多少啊?到三分之二的话应该就很容易飞了啊~!
应该是紧张摇杆动作大了吧啊?

网友:
其实航模的重心是个大问题,我也是开始做了两个KT板机,,首飞旧炸。。开始也没意识到重心的问题,,后来慢慢的发现重心的重要性了。。

网友:
买冲浪者吧!那个好飞

网友(2013-03-06):
同样遭遇啊,真心没有信心了

网友:
失速炸鸡,滑跑速度不够

网友:
你买的这个估计是300多空机带襟翼升级的那款,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起飞后右滚一头栽地,后来检查了是飞机的问题,平尾两侧拉杆时升降角度不一致,主要是它没加碳棒加固,导致运动时不水平一致,做的动作就像是副翼,不栽地才怪。。。。。还有就是机身短、重、宽,机翼反倾角不够,升力不够,即使手抛上天也不好控制,只要拉杆动作大点立马右横滚栽地。。。。。。我修了几次后果断放弃,把零件拆了安别的飞机。。。。。电机伤不起啊。。。。找卖家投诉了几次,陪了个电机的钱!!
建议你刚入门的话买塞斯纳的747,入门机的首选!!!滑翔性能特好,没电都能安全定点降落。。。。。。风大点时候玩抗风飞行。。好玩哦,可以垂直起降的!呵呵!!!我入魔两月,摔烂了3将747 ,现在飞T45和F3A,有一点点经验了,有什么可以问我哈,前面发了点帖子的

网友:
安慰一下。我是入魔后第二架飞机上的赛斯纳1米4,按照原厂重心数据调整好第一次飞差点没回来,所幸只炸坏前起落架和一把桨。这个机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改装能力,真不适合全新手。
PS:似乎从头到尾的帖子里没有谁问过动力配置,这机虽然很小动力就可以飞,但并不代表新手可以很小动力飞。由于赛斯纳厂家做机翼修型设计时往往过于追求大升力,导致升力重心偏离实际重心,机身姿态很不稳定,这个机绝对不能大迎角爬升,而且失速前几乎没什么征兆,一旦失速,没有足够的高度就基本没法改出。
个人建议:1.改后三点,原生正攻角可以有效缩短起飞距离;2.起飞先中小油门加速到飞机有些速度了,方向稳定了再全油门加速起飞;3.离地后如果不小心升降拉的太大,迎角过大,要果断推一点升降舵改平,减少迎角,否则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失速炸鸡;4.动力一定要够,最好有1:1.2的推重比,全油门起飞爬高,有了高度平飞时再收小油门飞行,能够大大减少起飞时的事故率;5.修改一下电池仓,背两块电池,机头还要配重;6.有动手能力的,在机翼上侧加装翼刀,位置可以是机翼外1/3处左右各一条或者机翼外1/4和1/2处左右各两条,能够有效改善飞机侧风稳定性和抗失速能力。

网友:
电机安装角度 和 操控  重心  都有关系

网友:
建议还是多练练模拟器,这样就省米了。。。不能着急

网友:
身边没得老手就得慢慢练啊  模拟闭关3个月

网友:
l楼主是否刚飞过飞翼,查一下混控设置,若果用飞翼的混控设置的话,再飞普通固定翼,拉杆会出现升降和副翼同时作动的情况.
同理,如果飞飞翼时混控设置不对,也会出现舵面作动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入魔2个月,模拟里面的塞纳斯已经非常熟练,甚至练到可以低空穿越场地上的足球门了,倒飞也o ...

说明你和我当初一样,舵面以有条件反射,但是飞机没人调,根本飞不起来,只要飞起来就会控制了,主要估计是重心问题,动力不够,有风。等等。问题

网友:
呵呵 我就是没有老手  自己白手起家的  这个我也有遇到过  炸炸更健康  就是你反应慢了  这个外面有风的 飞机组装也有偏差的  和练模拟不一样  往一边倒的时候  自己要眼快手快  用副翼补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 基本一秒都没有  所以还是要多练 多炸 你这样 最好用翼龙 或者好小子 用后推的 最好翼龙 翼龙的头是塑料的 不容易坏

网友:
根据这个案例分析,原因还在于没有师傅。

网友:
如果重心没错的话 ,先在地上滑行2个来回,确定各个舵面没 大问题再起飞。

网友:
建议自己做KT的F3P来玩。炸了重新做。3D机对各方面的技术都有训练。我听师傅的话先练好模拟器。然后用KT做F3P。还做过微风和其他的KT 3D机。现在直接上轻木也没啥问题

网友:
飞机抬头不足

网友:
不知道模拟器还在练没?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嗯,没选对飞机.我也是炸了好多次之后才会飞.没人带好可悲

网友:
右拉是在机尾看的时候右拉~我估计你是右拉角度不够 塞斯纳右拉角要打到3度以上

网友:
固定翼起飞是对速度有要求的,速度没达到,也能拉起来,但捎拉多了特容易失速掉下来,建议找老手一起飞,现场指导几下定得自己埋头研究好几个月

网友:
起飞滑跑速度足够时,很多飞机不用拉杆,或拉一下(拉一点点就行)杆马上回中,也能平衡起飞的

网友D:
这种塞斯纳很好飞的,我也有一架1。4米的,也出现过你的情况,主要还是升降舵拉太猛了,要是你有条件全油门让飞机助跑个10几20米(虽然说5米就能升空哈),然后再轻拉升降,拉升降的时候注意不要手扭拉到副翼的通道了,保证没有事。关键还是升降舵量不能大,仰角要控制着

网友:
第一先看看电机的下拉和右拉然后观察各副翼舵面是否水平起飞前插电后观察各舵面反应是否有错舵情况在遥控器里面把副翼的动作量调到30到40左右起飞的时候慢打副翼不要一下打到底全油门拉升降上天之后轻微调整飞机姿态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快崩溃没信心了

你确定所有所有的舵面都是平的么   副翼的舵面也要和机翼平行

网友:
别灰心,新手首选坚固耐炸的飞机,塞斯纳其实是很好飞的机型,调好了随便能上天,建议还是找当地的老手带带

起飞前切记地面测试各个舵面,就算是老手有时也会乌龙,另外建议LZ找戴氏教学法看看,很好的教材。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初步入门,第一部上天的是自己做的70翼展f22,然后做了北极星在水上飞,虽然都炸了,不过现在已经能基本掌握了,现在在飞的是可变翼f14。话说新手飞f22真没难度

网友:
我估计是因为你心里没放开压力大,滑跑起飞不敢大油门,导致起飞速度不够,离地即失速,这种飞机在地上大油滑跑,拉起来后先上升到一定高度再进行舵量调整,成品机不会左右不平衡的,即使你的下拉角不合适也不会一头扎地的

网友:
新手都这样,我也是。

网友:
新手多练模拟器,不要飞赛斯纳,我开始就是被别人说飞这款飞机,起飞情况跟你一样,这根本不适合新手飞,后来我用自己做的纸飞机练习,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4米的塞斯纳超难飞的。我们这边老手帮新手飞也炸了。

额。。。。第一次听说噢,塞斯纳这种居然会难飞,我有一架1。4塞斯纳,飞得太悠闲了。

网友:
电机的轴线一般来说 有一个向右和向下的倾角 抵消他自身旋转带来的惯性 你检查下 是不是这个除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第一次听说噢,塞斯纳这种居然会难飞,我有一架1。4塞斯纳,飞得太悠闲了。

当时飞前各舵面都正常,。起飞就侧一边。打死舵也无救

网友:
换机吧。 这机机不合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飞前各舵面都正常,。起飞就侧一边。打死舵也无救

我也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起飞拉的太猛导致失速,再刮点小风,果断炸

网友(2013-04-26):
我也是个单飞新手、
已经报废了10来架飞机,涵道,板子机都有,就是飞起来过一次,仅有的那次飞机飞丢了,其他的时候此次秒炸。新手自己飞很难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起飞速度不够,建议起飞的时候,全油门,等速度起来后拉杆,不然你一拉杆,飞机会左右摇晃的厉害,然后你也左右修正的厉害,做后还还是因为升力不够而炸机

网友:
多多练习模拟器最好找个师傅带带会好很多

网友:
还是从飘飘机开始吧,我也刚买了个冲浪者

网友:
你飞机重心配平了么,对头放置,用手指顶住机翼三分之一处,飞机保持水平就好了
小赛没玩过,当初练翼龙就练了4个月,航线一个月,降落两个月,穿龙门一个月,现在穿的还是很恶心,建议楼主小赛飞的没压力了再上直升机
小赛很容易失速的,楼主要小心

网友:
兴奋的不行 打击的阳痿了 真叫人郁闷

网友:
是因为你电机的反扭力没调 致使起飞就向右侧翻 导致炸鸡  没错的话 你的电机应该是顺时针旋转的  起飞后有逆时针侧翻   这是因为 你电机转动的同时 会有反方向的作用力  这个力是靠 副翼来补偿 保持的相对平衡 副翼地面调试部应该是平衡与翼面  要向电机转动的反方向 加些舵面 来抵消反扭力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而调  具体调试还要起飞后 微调   直升机的反扭力是靠尾翼来补偿 得到的相对平衡   同样 单发的固定翼也是要靠副翼来保持相对平衡  双发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两个发动机相反方向旋转 从而抵消 正好平衡......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580&extra=&page=2
黑旋风射桨维权贴,请模友顶帖!支持!您的声援,是厂家解决问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