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高手解决电O 翻船 左右晃动问题

楼主(2013-01-12):
小弟玩航模已有半年时间,弄了条O后夏天折腾到现在,现在配置已经跟新到我的极限,配置是KK四级3674KV2400 好盈120A 5S25C5000MA自组锂电池 238CNC,船的姿态还勉强。用了438CNC后速度估计破80,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能全油门,控制在70左右,不然很容易翻船。跑船的时候船会经常脱离水面点头还左右晃动。出轴角度跟压浪板基本与船底持平,船底批过原子灰了。现在就是想全友门跑,不知道该怎么调。高手们指教一下。

好盈120A

KK四级3674

现在的电池位置

船底批过原子灰上蓝漆

出轴长度

网友A:
你这船有几个问题
第一:这船壳不需要喷漆,特别是船底你这样一喷船的航姿就被你破坏了!
第二:你这船用的是软轴你只要送动一下固定螺丝上下调整一下出轴角度就可以了!
第三:你电池还要往前压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船有几个问题
第一:这船壳不需要喷漆,特别是船底你这样一喷船的航姿就被你破坏了!
第二:你这船用 ...

就这么简单就能解决问题就好咯。

网友C:
一些船壳的底部很软,特别是电机那个位置,电机的扭力会使壳子变形,直接影响船跑起来的姿态和性能

网友D:
重心往后调,左侧压水版往下调 应该会有些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船有几个问题
第一:这船壳不需要喷漆,特别是船底你这样一喷船的航姿就被你破坏了!
第二:你这船用 ...

恩,刚刚把软轴往下调了,压浪板也往下调了。电池位置基本是死的了,因为船壳空间问题,我的电池太宽不能再往左边了,头上也有泡沫防尘。打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船壳的底部很软,特别是电机那个位置,电机的扭力会使壳子变形,直接影响船跑起来的姿态和性能

这个深有体会,因为批原子灰的时候发现舵机那里凹的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往后调,左侧压水版往下调 应该会有些帮组

跟野牛哥说的一样,他也叫我重心往后靠,不过不明白的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点头更厉害。我压浪板右边的比左边的调的低,这样不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野牛哥说的一样,他也叫我重心往后靠,不过不明白的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点头更厉害。我压浪板右边的比左边 ...

点头跟脱离水面是不同的状态具体要有视频看过才好判断,反扭往那边就往哪边调低压水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简单就能解决问题就好咯。

最起码以前我自己的船就是这么调的

楼主:
昨天把出轴跟压浪板往下调了一点点。现在出轴角度基本不能在往下调了,也就是低于船底,左右压浪板紧了两圈,右边的比左边的多一圈,电池还是老位置,确实速度快了,船很难控制,今天基本没什么浪,抱着侥幸心里试了一下全油门,又是害怕又是刺激,现在姿态好很多,晃动基本没有了,还是有点点头,频率不是很快。回来一看吸水舵也松了。

楼主:
大家发表意见啊,现在已经好很多。就是有点点头

翻船图片

翻船图片

网友:
用3S的配置也可以过80

楼主:
这个就是技术问题了,用3S跑80我是不指望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用高电压大桨容易跑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