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和各位前辈了,Z15的AV模块最近老出问题,找不到原因了!

楼主(2013-01-12):
我是Z15-5N版的,最近上电后,偶尔是正常的,但是经常会出现AV模块那颗灯一直闪红色,要不就是绿色常量一会后,就会闪红色,当然了,红色之后图传画面肯定挂掉。还有一次更夸张,S800在天上正常拍摄着,突然地面监视器的画面就没了,过了几秒,画面来了,但是画面的色彩却不对了,变成了红色,简直是搞不明白。
要说天气吧,重庆这边也不算太冷,最冷的时候也有6度左右啊。完全部知道什么原因了,都是已经升级到最新固件了,还是不能解决。 求助各位大虾了,指点指点迷津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NEX5与云台连接的HDMI的线有问题,买一根换上试试吧。

网友A:
LED 指示灯红闪烁 (1) 云台与相机未连接 (2)  未开相机 (3)  相机设置错误  (3)  请设置 HDMI分辨率为  1080i
从这三个方面了解一下。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HDMI线或者是HDMI和相机连接的插头问题,HDMI线和相机连接不稳定时就会出现lz描述的现象

网友:
HDMI线坏了 换一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指示灯红闪烁 (1) 云台与相机未连接 (2)  未开相机 (3)  相机设置错误  (3)  请设置 HDMI分辨率为  108 ...

= =! 朱大师,您这个说了当没说,Z15都用这么久了,我倒不至于回犯这样的错误吧,而且,我也说了,是在正常使用中,回突然出现我说的问题,并不是跟这只有关。相机没开什么的不至于出现正常的绿灯现象吧,而且每次打开相机我都会先检查设置的,确保正确后才起飞,一直都坚信那个真理,地面你忽悠它,天上它就忽悠你。 我更情愿相信楼下那两位前辈说的,是HDMI线坏了。 顺带问问,换线是不是需要返厂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 不需要返厂的 换线很简单 拆下底盖4个螺丝就可以看到hdmi转av板 就可以拔线了 这个线很脆弱的确容易接触不良 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HDMI插头坏啦 我都买了2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