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号金属底盘改装,更新视频

楼主(2013-01-12):
从视频中也可看出车头比较重,加上第一负重轮配置的额外的弹簧比较硬,所以第一负重轮的动作比较僵。

这段是老娘操作,比较生硬,恒龙的控确实不好,不练练很难细致操作。在碎石地上跑的很轻松,因为整个底盘都用胶板覆盖了,也不怕石头划。

潜水多年终于动手弄成了一台III号,这里分享一些改装经验。

老早就想弄金属坦克,无奈没有合适的配件,田宫的非常贵而很多细节不能让人满意(豹二的塑料底盘、不带轴承的豹一、镜像摇臂布局的重叠负重轮系列等等)。所以在去年年初终于发现了配恒龙的金属底盘,各方面都达到了田宫底盘的水准,而且价格非常合理,而且有很钟爱的III号。虽然不带轴承等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分析发现这些东西都好改装,所以订了一个金属底盘。

钢齿的变速箱在底盘到手之前就买了,为了激励自己不烂尾……

在几个月的等待过程中在论坛里几乎看遍了相关的改装贴,还有google搜的老外改装经验,通过目测确定大概尺寸,在底盘到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改装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非常顺利的按照预先设想的进行,只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主体。但根据以前改静态车模的经验,后期的调整更非时间,试试也是如此……

首先是轴承化:

左面是HL塑料轮,右面是金属底盘配套的金属轮

原配的是滑动摩擦轴

坛子里这位仁兄的改装让我肯定了恒龙的原版尺寸是可以放的下轴承的

买了国产的金属负重轮,在拿到底盘之前已经通过图片对比过底盘原配负重轮和国产负重轮,原配的是没有轴承的,通过铜轴连接,轴孔比较小,不适合装轴承,所以选择了国产的金属负重轮。HL比较恶心的就是尺寸非标准,这负重轮内径5.5mm,装外径5mm的轴承旷。我个人很讨厌轮子偏心和垂直面摆动,而且对于这个有强迫症。所以轴孔里垫了吸管,两头用两枚带法兰的微轴承夹住内侧路轮,基本避免了偏心的问题。轴承尺寸是2*5*2.5

但是……&,国产的东西在细节方面就是差点,外侧轮的定位销和内侧轮的定位槽存在压铸精度问题,必须把内侧的定位槽锉一锉才能保证外侧轮和内侧轮同心,当时为了解决偏心问题,找这个原因找了2天。

轴的部分采用了长杆螺丝,穿过来之后外面套上铜管,铜管和螺丝粘住,之后通过止付螺丝锁在摇臂上。铜管都是按照看图估的尺寸买的,还挺合适……

诱导轮同样的方法加了两枚轴承,长杆螺丝外面套的塑料管,然后拧到底盘的固定孔里,塑料管正好起到过度的作用。

老外是这么给驱动轴加轴承的

主动轮看过很多方法,有用金属固定座的,研究了一下发现用固定座还得在底盘上打孔,本着不破坏这么难到手的底盘,用了田宫AB补土的方式。把轴承放到减速箱外壳里,周围填上补土,之后再安装在底盘上,通过安装好的齿轮箱轴来给轴承定位,等补土硬化后就Ok了。通过半年多的使用,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补土的硬度和强度都能满足要求,唯一的缺点就是更换轴承的话比较麻烦……轴承尺寸记得是4*11*4

O型圈和金属指挥塔

对于强迫症患者,另外不能接受的摇臂旷动,底盘原配的摇臂是很松的,会有1mm左右的旷量,摇臂和车体之间又容易进灰尘,加剧磨损。糟心的是受到尺寸限制,轴承是加不上的,开始想通过涂胶的方式后来失败了。于是买了o型圈,塞到了摇臂和车体之间的缝隙里,这下同时解决了松旷和进灰的问题。O型圈是11mm直径的,当时买粗了,1.5mm的剪薄了一半能塞进去,所以正确的最好是1mm厚的。跑了松土地打开看里面很干净,而且摇臂的运动也很顺畅。

中途又一次参考这种图片,想做出弧形下垂的感觉,后来发现中间两组调太低了对行驶性能有影响,所以最后还是调成一条直线。

至于扭杆的角度也调了很多次,拆了好几次底盘。原版的底盘中间四组负重轮的扭杆几乎不起作用,只有当摇臂与地面平行时才开始吃劲,支撑车体完全靠第1、第6两组带螺旋弹簧的负重轮承担。这对于强迫症患者而言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拆开调了中间四组负重轮的扭杆角度,参照了实车图片,基本轴心略低于底盘的最低点。

这些折腾的差不多了之后,发现国产金属负重轮还有一个很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胶圈和轮子贴合很不好,不能欠到固定槽里。自己磨了N久胶圈都调不合适。后来放弃,结果1个月以后发现胶圈开始出现龟裂,这可是要命的,一直很头疼。结果发现厂家更新了胶圈,出了带刻字的版本,改进了材料,立刻买了一套。装上之后的效果是非常的好!我觉得坦克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排整齐的小轱辘。

底盘弄得差不多了,开始解决充电麻烦的问题。因为金属底盘和上壳固定是锁扣结构,开关比较费劲,总是把电池取出来充电太烦了。所以索性又买了金属的发动机维修舱口,电线和接口,改了充电口。开关也挪到了散热盖下面。

借张图说,金属底盘原本底下是露着铝的,处于保护的目的用ABS板把整个底盘封闭了,缝隙也用胶填了,现在越野的时候里面仍然很干净。现在ABS板上已经伤痕累累,本身铝材硬度也不高,所以保护一下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主要的改装基本就这样,个人比较满足。倒霉的是原车电调刚用一次就烧了,后来又重新买了个电调,恒龙的质量啊……虽然想改声组,但是对电气部分不太熟,而且声组真是挺贵的,暂时放弃。

另外问个问题,电调那个嘀嘀的声音实在太烦人了,能不能把那个小喇叭拆掉,不让它嘀嘀的响……

网友:
精细啊,期待楼主更多精品

网友A:
电调的滴滴声?那个跟喇叭没有关系的,那声音是电机发出的,改不了

网友:
是1/16的么?要是35的就爽了。

网友:
学习了 真不错啊 正好我也有个三秃子

网友:
在哪买的多钱啊

网友:
精细、有心

网友B:
求视频  还是顶一个

网友(2013-03-21):
金属负重轮里外两个轮用什么方法连接在一起的,会不会跑跑就分开了

网友:
滴滴声的小“喇叭”拆了就变静态了

网友:
被毒死了,想入这个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视频  还是顶一个

上视频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