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雕刻机Z方向的加工深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3-01-12):
看了一些视频,加工深度都很浅啊。

如果换长柄铣刀是否能够加工比较深,比如4-5个厘米?

网友A:
就雕刻机的刚性还想上长刀?干泡沫还差不多,正经加工中心干深腔也是用粗的延长杆

网友B:
你的雕刻机Z轴形成有多少,就可以加工多深。前提是先解决碰撞问题。

网友:
用ER20加延長桿就可以作深一點,ER11有點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雕刻机Z轴形成有多少,就可以加工多深。前提是先解决碰撞问题。

比如Z行程是70mm的雕刻机,工件厚度最大90mm(工作台到夹头处高度),工作台上的工件厚50,那么这样实际上所能够达到的极限加工深度只有40mm了?

网友C:
在Z轴行程够的前提下,D6铣刀加工50MM深没问题(整体合金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Z轴行程够的前提下,D6铣刀加工50MM深没问题(整体合金铣刀)!

如果比较深,那么加工中途就得要换刀?

先用短刀,然后再换长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Z行程是70mm的雕刻机,工件厚度最大90mm(工作台到夹头处高度),工作台上的工件厚50,那么这样实际上 ...

比如Z行程是70mm的雕刻机,工件厚度最大90mm(工作台到夹头处高度),工作台上的工件厚50,那么这样实际上所能够达到的极限加工深度只有40mm了?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Z行程是70mm的雕刻机,工件厚度最大90mm(工作台到夹头处高度),工作台上的工件厚50,那么这样实际上 ...

看淘宝上通卡的雕刻机,意思应该是说工作台面到主轴夹头的距离最大是90mm。

就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62.O8Rv8v&id=4002815809

偶在想,如果要加工一块厚50mm的工件,工件放上去以后,工件表面到主轴夹头的距离就最多就只有40mm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主轴上只能装一根长40mm的刀,当加工到夹头碰到工件表面的时候,也只能加工40mm深,离工件底面还差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雕刻机的刚性还想上长刀?干泡沫还差不多,正经加工中心干深腔也是用粗的延长杆

偶是机加工小白,说错勿拍。

但如果刀杆不加长,粗的延长杆不一样要碰着工件吗(因为延长杆的直径肯定比刀杆的直径大很多啊)?

除非用那种刀的直径比杆的直径大的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淘宝上通卡的雕刻机,意思应该是说工作台面到主轴夹头的距离最大是90mm。

就是这个http://item.ta ...

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最好是问下卖家。 一次加工 最大深度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淘宝上通卡的雕刻机,意思应该是说工作台面到主轴夹头的距离最大是90mm。

就是这个http://item.ta ...

按说这机器 一次加工50mm深的是没问题的。 最好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这机器 一次加工50mm深的是没问题的。 最好问卖家。

嗯,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Z行程是70mm的雕刻机,工件厚度最大90mm(工作台到夹头处高度),工作台上的工件厚50,那么这样实际上 ...

机器不改动的情况下。你的计算式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改动的情况下。你的计算式对的。

也就是说要做深加工,尺寸受机器的限制的时候,需要中途换刀?

比如我先用长30的刀加工,然后再把主轴升到最高,换长50的刀继续加工?

这样做会有问题吗?

网友:
我常用2.5-3MM的刀加工35-55深的沟沟木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要做深加工,尺寸受机器的限制的时候,需要中途换刀?

比如我先用长30的刀加工,然后再把主轴 ...

中途换到很麻烦的哦。还要从新对刀(z 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比较深,那么加工中途就得要换刀?

先用短刀,然后再换长刀.

先用短刀,然后再换长刀.>>这方法比较规矩,比较保守!推荐用
一般刀具受力不大就直接长刀上了!懒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