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使用延长线炸鸡问题。。

楼主(2013-01-13):
最近用我的泰世黄VBAR,炸了,都是突然甩尾,然后飞机往下掉,炸鸡,感觉像是vbar失去信号。原来一直很正常,自从我在vbar和接收机(6108sb,用的单线连接)之间加了一根延长线(就是延长了单线连接的那根线)之后,就不正常了,问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怕又炸,不敢上天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检查你的延长线插头,是否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延长线插头,是否有松动?

主要怕是vbar的问题。。不用延长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怕是vbar的问题。。不用延长线了。

有一个办法,你拔掉电机线,在地面上打舵,看陀螺是否一直正常工作。然后在你打舵的同时去碰你那根延长线的接头,看是否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
VBAR 有炸鸡补偿不? 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办法,你拔掉电机线,在地面上打舵,看陀螺是否一直正常工作。然后在你打舵的同时去碰你那根延长线 ...

好主意。。我试试。。

网友:
肿么可能跟 vbar 有关, 你也说了你原来用的好好的。
换个延长线试试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B:
不是有log吗, 看看信号有没有丢失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log吗, 看看信号有没有丢失不就知道了

黄V看不了日志啊。。郁闷的。

网友:
目前市面卖的延长线质量很差,插头比较松,容易产生接触不良

最好的办法不要用延长线,直接买质量好的两头公的舵机线,不需要延长

网友C:
把线焊死了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线焊死了就行吧

我也准备这么干了。只要不是vbar问题就好。

网友:
用卫星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