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谁用过练习架?

楼主(2013-01-13):
炸过几次机,现在一飞心里就慌,在网上看到有练习架卖,想入手一个,不知道是否好用?练习架是怎样安装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有练习架,不过一直都没用。那东西好像只是给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

网友:
可以拿一根长棍用橡皮筋横着固定在滑橇上、防侧翻、、、我貌似开始时候就这样整的、、

网友:
基本没用

网友:
增加信心

网友:
家里可以

网友:
新手可以先使用练习架啊!~增加信心后果断去把她取掉!~这样才会有进步!不然炸几次你都要退毛了!!

网友A:
新手飞的时候都是心理压力在作怪,感觉有点控制不住了,就把油门全关了(我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练习架就起到了很好的缓冲,别小看那四根杆,韧性很大。其主要作用就是,起到飞机冲击地面缓冲对机架的压力。而且,由于四根杆张开的距离比较大,如果降落的时候有一些偏差,会很好的矫正落地的姿势,避免直升机的主桨扫到地面。练习架,新手必备(仅限希拉小翼版,锤子机用不上)。

在使用的过程中,主要就是安装的可靠和重心的控制。如果练习架与飞机的起落架结合不是很牢固,在较大的速度降落的时候,飞机的脚架会冲出来,你想想,一半在练习架里面,一半在外面,比不安装还要惨,用猴皮筋缠起来,或者扎带固定紧就可以了。由于练习架的杆比较长,一丁点的重量都会影响重心,如果重心偏移,起飞的时候会向一边倒,新手更害怕。把电池,头罩,练习架安装好了,副翼90度,两指提着副翼的细杆,检查重心,调整前后的重心分布(主要是调练习架位置)。再把机翼选装90度,再次重复上面的动作,调整左右的重心。调好了之后,基本就没问题了。每次降落之后,再次起飞之前都要仔细检查,不要由于懒,或者疏忽,将帮助你的东西,最后变成你的累赘。这是我飞电直的一些拙见,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的时候都是心理压力在作怪,感觉有点控制不住了,就把油门全关了(我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练习架就 ...

多谢了

网友:
练习架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飞直升机,对于新手来讲,练习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新手一般很难会在机子状态不对时迅速把油门降低到零点,并且落地不好也极容易伤桨,练习架绝不仅仅只有心理作用。我见过几个朋友,飞450装上600的练习架。因为450的练习架还是偏软。大架子致使重心降低,会降低对控制直机的难度。然后,随着悬停技术的逐步稳定,他们把练习架的支撑杆一点一点的剪短,直至脱离练习架。当然如果非常认真地在模拟器上苦练,不用练习架也完全了以做到。

网友:
在模拟器上苦练好了,飞真机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没用过练习架,不过自己包了脚架跟尾翼,相当于机机抬高一厘米。
参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09

下 载附件 (42.67 KB)

你什么机型?如果模拟器练得不错,换真机总炸机的话,
很可能是机机反应太暴,可以调得“软”一点。

例如:
(1)D/R调到80%或更小。(默认是100%)
(2)EXPO调到-25%或-40%,越小打舵越平稳。(默认是0%)
(3)提高悬停时的大桨转速,这样机机会比较好控制。

推荐的油门-螺距曲线是:
平稳悬停的油门-螺距曲线:
油门:
0% 45% 65% 80% 100%
螺距:
45% 55% 70% 80% 90%

网友:
用过一次就没用了,后悔花钱买练习架

网友:
没什么用

网友:
个人感觉很有用。。。因为新手机的机机一开始调的都不怎么好飞。。

网友:
练习架绝对有用,没有用那是假的.我现在就在用练习架.可以减少很多炸鸡.唯一不好的是,就是装上练习架飞机会震动.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情

网友:
用几次就可以拿掉了,不然技术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