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cp的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3):
   买了一个月,因为要上班断断续续飞着玩。。一个礼拜飞只飞十几个起落~ 摔了三,四次、、

   最近几天感觉动力不给力,油门要加到92-94的时候才能飞起来。。有时候飞1。2分钟推到100都飞不起来。

   换新电池也是如此。。

   螺距,油门曲线都是正常。

   有时候舵机 会出现错误操作,比如我推油门或者拉油门的时候 一侧舵机会抽。 飞机直接左倾~

   如下图~   但是有时候又都会正常,做动作什么的都正常,准确 ~ 只是动力不给力。。

   我就是搞不清楚 是主电机有问题,还是撞得时候伤到 主板 了~

   老鸟给分析分析~      有时候推 拉 油门的时候,就会保持这个样子~

网友:
接插件接触𣎴良,电池插头接触电阻大了还有电池不行了,其余楼下继续

网友A:
电机不行了,有刷电机的寿命只有50-100个起落(保护好可达150起落)

网友:
有可能是扫齿,我遇到过。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还是接触不良,把电源线的焊点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行了,有刷电机的寿命只有50-100个起落(保护好可达150起落)

嗯。。 起落已经在50-100 之间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还是接触不良,把电源线的焊点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拿什么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什么焊?

lz,您太有才了,您不知道这世上还有电烙铁这种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您太有才了,您不知道这世上还有电烙铁这种东西吗?

没用过,也没。。。

网友C:
楼主描述的现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主电机快挂了,长玩的话上无刷。
2.大齿盘有扫齿,需更换。
3.主板和各部件之间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4.电机齿和大齿盘之间的间距太小导致动力损耗过多。

以上谨供楼主参考,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D:
螺距问题啊,你看你两个桨的夹角都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描述的现象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主电机快挂了,长玩的话上无刷。
2.大齿盘有扫齿,需更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距问题啊,你看你两个桨的夹角都那么大了

那是拍静态照片弄的,数值都是正常

网友:
问题比较多啊 那个舵机可能扫了  主电机 应该还有点寿命 电池换个新的试试看  再有就是舵机摇臂是不是松了?

网友(2014-07-12):
还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同玩CP,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