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3-01-13):
那个最近趴了一些文 了解到 步进
电机
是恒功率的,而伺服电机是恒力矩的既然步进电机是恒功率的 那是不是步进用同步带来达到提升力矩的效果其实还不如直接控制降低转速来的有效果??
因为同步带还会因为摩擦而功率有损失 虽然我觉得应该这部分损失可以不计 但至少用同步带提升力矩可以说是多此一举 是这样么??
新人不懂 说得不对请纠正 嘿嘿

网友A:
请跟步进电机厂家索要产品手册,参阅其中的转矩转速图

网友B:
肯定是有前提的。。
几百转内,用同步带提升力矩是可行的,,,比如,1比3的同步带轮结构,,,,步进工作在300转,肯定比你直接接着工作在100转力气大。。
还有,用同步带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直链时位置不好安装的时候,用同步带相当于换个位置安装电机。。
比如,,单电机需要驱动双丝杆或者多丝杆同步的时候。。
比如,不想把电机的振动传递给机器
比如,想放大细分的时候
比如,调整传动比的时候
比如,轴径严重不对等的时候
大致就想到这些了。。。其实同步带的用途非常广泛,,连汽车发动机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