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油门要推到百分之十左右电机才转正常不?

楼主(2013-01-13):
我是新手刚组装了一架翼龙,飞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
遥控器
油门要到百分之十左右
电机
才开始转动,正常不,该怎么调?
另外飞的时候老是要拉点升降舵飞机才能平飞否则机头就要向下,微调遥控器也没什么效果,要怎么调?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校准电调的油门量程。。第二个问题,说明你头太重了,双手托住机冀前端三分之一处,如果能平衡,说明重心基本对了。

网友B:
1.开控,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接接受电,听到第一声声音后油门拉到底,听到正常的启动音后就可以了。2,。不知你是什么牌子的控,是微调不起作用还是调微调达不到平尾平飞的角度,如果重心是对的,可以把平尾拉杆的长短调整一下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看品牌,有些电调起转行程比较高。一般好品牌的电调起转位置低。

网友E:
楼上正解 和油门行程校准 关系不大 低速启动是检测电调线性的不2 原则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F:
需校正油门行程 - 电调说明书中有

网友G:
电调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