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8G 200MV发射模块的一个东西烧了。可修不?

楼主(2013-01-13):
不小心把摄像头正负极接错了,就烧了这个东西。现在测试下。就是摄像头没有信号。其它都正常。请问哥们,这个东西怎么修?谢了!

网友:
我有这个贴片 我原来也是这个烧了 你是正负接反了对吧

网友:
把断脚那线路的漆刮开 焊接 你那焊点烧断了

网友:
看丝印好像是保险丝,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呼叫电子达人

网友:
贴片磁珠烧 了 重新焊接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把东西带去修手机店搞搞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把东西带去修手机店搞搞看,看看行不行!

手机店估计不便宜!

网友A:
正负极翻转接要用万能表看看旁边黑色胆电容有没有短路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翻转接要用万能表看看旁边黑色胆电容有没有短路烧坏。

SS14  貌似是个二极管

楼主:
哈哈,搞好了。在我当地维修手机店叫师傅搞好了。5块钱。就是在别的手机上拆下一个电感搞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