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13):
原来用的MB,3GX 按照网上官方视频调整。研究了2个晚上。终于调好。但有问题
1、总共飞了8块电,其中5块正常,十字盘很稳,但其他3块电,1块往前偏,1块往后偏,1块尾巴往左飘。要说1个方向就简单了,说明十字盘没调平,但3个起落,往3个方向跑,而且还有相反的,真的不懂。
2、感度调多少啊,我450 PT 模式现在都到68了,3D模式 60. 但飞起来有时候还是金鱼。

网友:
我和你遇到差不多的问题,甚至同一块电池不下电起落三次,三次会往三个不同的方向慢慢倾斜.
我把悬停时的转速提高了,这个问题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哪一款飛機,電子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飛機,電子配置?

35X 蝎子2010  3156  9257 450SPORT

网友:
如果换电池的话,看下重心是否正确

网友A:
一般調整尾舵感度,建議儘量往高的調整,直到追蹤后再降感度
至於飛機偏前偏后及尾舵會有金魚尾,個人認為有可能是電池擺放位置及電池的放電能力比較低造成的

以上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調整尾舵感度,建議儘量往高的調整,直到追蹤后再降感度
至於飛機偏前偏后及尾舵會有金魚尾,個人認為 ...

电池 都是固定位置
但 电池质量参次不齐

网友:
金鱼尾不一定是感度设置的问题,第一、锁尾感度是遥控器上的感度和3GX锁尾感度的综合,所以单独调控上的不一定有用。第二需要排除几个问题,一是3GX(如果升级3.0)软件里调整时,看是否3GX锁尾感度高、集体螺距与尾舵机补偿感度高,建议先使用初始默认值飞,二是要排除尾巴安装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螃蟹爪的4个十字小螺丝部分的紧度调整,不要太紧,建议用刀头打胶后自然锁紧,这样保证爪的顺滑度,第三,注意从尾巴看锁尾舵机,看尾舵机摇臂至L臂之间这段尾舵机拉杆是否保持一直线,同时注意铝滑套是否在固定环中能顺畅滑动。至于你说的情况,并不是仅仅只从感度来看,更多的是个系统综合的检查,望你早日解决问题,爽飞!小弟拙见,不对之处,LZ就拍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