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入手了F47 MJX的 4通。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13):
入手4天以来。天天飞。 调整了好久。始终无法悬停。问题如下

1:调节基本可以了。不过悬停的时候还要时不时的控制油门。不然会下降到地面又飞起来 或者慢慢的升高。无法很好的控制在某个位置。需要调节高度锁定微调么?我一直是打到MAX

2:倾斜盘调整问题,手动调整了连杆的长度,已经基本水平了。然后靠微调调整。 最后的状态 就如第一点所说。并不是特别稳定。不过比起买回来那会好多了。起码悬停不用2个手指不停地调节了。这样可以了么?

3:倾斜盘问题。倾斜盘当控制侧飞 前进的时候抖动十分的厉害。声音也不好听。是什么问题?倾斜盘质量问题么?需要更换么?

4:飞行问题。 当悬停后。轻轻推前进。飞机不是直飞向前。而是直接下降很快的向前。郁闷至极。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5:抗风性不好。3级风每秒1米这样的风。都能把我悬停的飞机吹走啊。怎么压低机头逆风飞回都无法飞回。

6:悬停的时候 。会向右后位置轻微滑行。如何调整更好?

7:前进为何只有一个舵机动作?为何不是2个舵机同时拉下?

8:后退侧飞 同上

新手感到十分疑惑。有大侠帮忙解决么?

楼主:
怎么就没有高手解决我的疑惑么? 前飞 非得要我带一点左倾 才能直直的前进 为何不能就控制前进摇杆的前 就好了?

网友A:
锤子机三级风基本就是极限了,再高就难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锤子机三级风基本就是极限了,再高就难控制了。

原来如此  看来只能在地下室玩了 呵呵 抗风飞 不好飞不说 还特浪费电

楼主:
内容前进大家都需要带左侧平移么 我直接推前都是带又璇 而且直接下降  带上左侧飞 就能同时拉下两舵机 直飞

网友:
俺没玩过 4通机

网友B:
1,必需要调节油门,时刻的,和调节纽无关。47机子轻,电量小,不停根据高度偏差调节油门和方向,是可以基本悬停的。
2,机在空中受空气,重力影响,仍需不停调节,最多只能做到短暂的脱控。
3,其实机子都会抖,只是47本身机小,放大了这种抖动,当然,通过各方面调整,会减小抖动。声音是电机的,有刷又没有轴承只能这样了。
4,前飞的时候,加油门。悬停状态,转成前后左状态,力被分解,原来的力就小了,初中物理书上有讲。
5,小笼包大的机子,还指望抗什么风。
6,很轻微,不必调了,看不过去左右微调一下。
7,玩具而已,别当真,一个机足够拉。
8,同上。
多找一些直升机飞行原理的资料看,网上很多。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必需要调节油门,时刻的,和调节纽无关。47机子轻,电量小,不停根据高度偏差调节油门和方向,是可以基本 ...

谢谢。现在基本都调节好了。就是走航线比较麻烦。直直飞郁闷。旋转什么的 这个机子自带旋转了 右旋。前推就OK 。呵呵

网友:
中将新手?我是新新手。我前年买的小四通也没这么差。
室外二级风玩似的,跟911一个级别的

网友:
47好像就有这毛病,有人骂过,

楼主:
是啊。我也见有人说过。特郁闷。调整好半天。绕的圈小了不少。机机给我拆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