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3.0 遭遇空中自旋,大家有遇到吗?

楼主(2013-01-13):
3D模式翻了几次之后,进入正飞自旋动作,打右方向舵,自旋了几周之后发现停不下来了,立刻打左舵自旋速度有所下降,还好能控制住,晃晃悠悠下落,离地半米左右切熄火,安全降落。

降落后,发现尾滑块在最左边,然后打左舵,滑块跑道最右边,方向舵会中,滑块又跑道最左边,症状就像中立点跑了一样。

我想可能是某个程序出错了,断电再上电又可以继续飞了,后来又飞了两块电,这种情况没有再出现。

附近没有场地,在附近小公园的水泥地飞的,正好旁边还有个过路的人,想想都后怕,还好是正飞悬停的状态,要是在做动作时出现这种情况就惨了。

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升3.0前出现过

网友:
什么回事?

网友A:
吧尾舵机抽掉,从新在插一次看看还会有那情况吗?我用mb的时候尾舵机打舵反向,我用遥控的正反功能反向后就和楼主的情况一样,抽了从新插一次就好了。

网友:
2.1 有过一次

网友:
你用什么遥控?气温多少?

网友:
看下控裡,MONITOR,搖桿置中下, 尾舵是否出現飄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尾舵机抽掉,从新在插一次看看还会有那情况吗?我用mb的时候尾舵机打舵反向,我用遥控的正反功能反向后就 ...

不用调任何东西,断电,再接上电池,3gx重新启动,就好了,后边又飞了两块电

楼主:
用的是DX8的控,接收是在N年前买的原装的 Ar6100 DSM2的,当时出现故障下来,任何东西没动,仅仅是飞机重新上电。

感觉像是3gx识别的中立点产生了错位,不知道是不是 3gx的BUG。

总之是个隐患,有点担心

网友B:
  3.0的3GX如日中天    已成神轴    价格节节走高  1物难求   LZ这不是在给3GX挖坑吗?

楼主:
症状并不是疯狂的自旋

我在3gx里设定自旋速率为 420度每秒,当时差不多也是这个速度。

降落后没有断电就立刻检查的,发现尾滑块在最左边,就像打了右舵一样。打左舵,滑块就移动到最右,放手后,滑块又回到最左边。

并且,滑块的行程并没有超出3gx里设定的行程,如果超出行程,舵机会响不听。

说明并不是不锁尾,而是,中立点变了。

有可能是接收机的中立点变了吗?视乎没有这个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的3GX如日中天    已成神轴    价格节节走高  1物难求   LZ这不是在给3GX挖坑吗?

实事求是,造福摩友,没什么坑不坑的,

希望出现这种问题是小概率事件,反正450,炸起来没有大机那么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