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fms 电机固定板 求助

楼主(2013-01-13):
电机固定板松动了 它是由前后两层泡沫夹住 泡沫震动后有空隙了 感觉越来越大 电机晃动啊 飞机还打不来看不到剖面 怎么固定啊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在固定板的位置用刀切开,往里面灌热熔胶。或者在固定板和泡沫之间塞点东西,然后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用热熔胶会增加一定的重量,请注意重心的变化。

楼主:
貌似不错 到时候试试 呵呵 谢了 两位大侠

网友A:
楼主这显现我碰过  我fms p51由此炸鸡就是把这里炸松了  我的方法是用没有的购物卡或银行卡剪成条状 然后插到间隙里去 很紧不需要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显现我碰过  我fms p51由此炸鸡就是把这里炸松了  我的方法是用没有的购物卡或银行卡剪成条状 然后插 ...

之后不能再松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后不能再松了吗

插到小缝里就拔不出来了  电机座的那个方框也固定了 不会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小缝里就拔不出来了  电机座的那个方框也固定了 不会摇动

三客有!!

网友:
我想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