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无刷

楼主(2013-01-13):
两公斤的拉力?  如果小弟没有听错的话

网友:
学习了,相当好的贴。

网友:
如果没输入功率、电机升温等做参考,这个测试没什么意义

网友A:
航模电机一般也就连续运行5分钟左右,视频也超过5分钟了,温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力量输出曲线也比较平稳。

我想知电机多大多重

网友:
升力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电机一般也就连续运行5分钟左右,视频也超过5分钟了,温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力量输出曲线也比较平稳 ...

这个我也不知道。。 是优酷上面无意找到的。

网友:
看称旁边的设备显示,输入是22。2V电压,电流最后最大是14。6A

网友:
十分强悍的电机,14a电流不会有什么温度的

网友:
有点强大了

网友:
很久没来了,不错的电机

网友:
怕怕~~这太强悍了

网友:
这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哪里强大了?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