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转动的时候有 咯灯咯灯 的声音,是不是电机失步了

楼主(2013-01-13):
做了个小滑台  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机有 咯灯咯灯  的声音,高速时更明显,难道这就是失步吗?目前电源用的 是电动车充电器,是不是此电源干扰太大了,各位请帮帮我吧,搞了好多天了头都大了

网友:
电源不够用,换工频变压器试试

网友:
步进电机有一段速度是会有共振的,有没有失步你编一段程序,看走得对不对就知道了。

楼主:
刚才试了。不能准确回原点,不知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电源还没买,明天准备接电瓶看看

网友A:
你要说多大电机,电流多大,电压多高,多少细分,电源多大,F值多高,滑台机械顺滑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多大电机,电流多大,电压多高,多少细分,电源多大,F值多高,滑台机械顺滑程度。

回老大,57   3A的电机,驱动器是5A的电流,因为要用电阻来调电流,不是很方便 就没调,不过电机温度还好。电压48V,20细分,F2500,滑台很顺滑。还有主要就是想求证一下电机在失步的时候是不是有 咯灯咯灯  的声音

网友:
咯灯咯灯,这就对了,失步!

网友:
充电器是不能当电源用的,你去毛宝上买开关电源吧,36V-48V10A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老大,57   3A的电机,驱动器是5A的电流,因为要用电阻来调电流,不是很方便 就没调,不过电机温度还好 ...

我试过如果把驱动器的电流调小了,步进根本就没力了。你要看一下现在驱动器的电流设置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如果把驱动器的电流调小了,步进根本就没力了。你要看一下现在驱动器的电流设置在多少。

谢谢惠民兄,看来是电源的问题了。今天直接接在电动车的电瓶上 就没有那种声音了,打表回原点也很准,我这个驱动能上75V电压,好像不好找这么高的 开关电源,而且驱动说明不推荐开关电源,正在学变压器的知识再买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惠民兄,看来是电源的问题了。今天直接接在电动车的电瓶上 就没有那种声音了,打表回原点也很准,我这 ...

据说用环牛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
实际上是E牛更好,瞬间过载能力强。就是效率比环牛的低一点

网友B:
加同步轮减速 增大力量

网友:
传说。。。。。部分充电器 是脉冲电源。。。。。

网友:
步进 电机 丢步异响很容易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同步轮减速 增大力量

同步轮减速感觉有回差,正想改为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