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零式重心调整

楼主(2013-01-13):
头好轻啊 电池是放在电池舱里啊 最前面 还是好轻 请有经验的模友帮忙说说 开膛了 尾巴安装没问题啊 4s锂电 嘿嘿

网友:
不會啊,是不是升降翼沒調好的問題.

楼主:
没有啊 都没问题啊..我也纳闷呢

网友A:
對啊, 用4S沒有問題, 我沒有用過3S非零戰過.
這機的缺點就是腳架太容易彎了,電子起落的卡頭不是金屬的,很容易壞,我已換金屬卡頭.
還有就是六個螺絲的四個同樣螺絲的螺很容易滑牙,我買了虎爪螺母重新植入,已搞定這個問題了.
苦爺,腳架的問題咋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啊, 用4S沒有問題, 我沒有用過3S非零戰過.
這機的缺點就是腳架太容易彎了,電子起落的卡頭不是金屬的,很容 ...

等出新款

网友:
又要花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啊, 用4S沒有問題, 我沒有用過3S非零戰過.
這機的缺點就是腳架太容易彎了,電子起落的卡頭不是金屬的,很容 ...

金属卡头哪里弄到的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个你和电池位置图。我们分析下

网友:
那个飞机4S2200的电池塞到头就是刚刚好啊~~

网友B:
兄弟不会是800翼民的零战吧。也没说下具体级别。

楼主:
图来了 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会是800翼民的零战吧。也没说下具体级别。

l零式重心是在翼弦后80—85mm吗

网友:
我用的電池是4s 4200mA.這樣用ㄧ定沒問題。你的電池好小,還可以轉90度,你是不是用3s 1500mA在飛啊。

网友:
金屬卡頭在深圳華恩遙控模型買的。

网友:
我看你的升降翼有點上翹,往下調應該會好ㄧ點。

网友:
确定如果各舵面没问题的话,4S 2600以上电池肯定没问题。如果是3S的电池那想都不要想,等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