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特1.2G 700毫瓦图传,飞出50米画面就都懂,跳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3):
都说1.2G的图传绕射性好,距离远。
我用的百特1.2G 700MW图传,飞出去五十米,画面就开始都懂,跳闪?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遥控器是T8FG,2.4G的,飞控是零度X4 WIFI领航版。
难不成是遥控器或者WIFI信号干扰图传?
了解的朋友,给解释一下。

网友:
1.2和2.4本生就干扰把

网友:
1.2和2.4存在干扰

楼主:
看来1.2的还是留给固定翼吧

网友:
专来的,到是说说5.8G好在哪里啊,具体点。图传这这东西,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

楼主:
怪事,等我把DJI的5.8G图传买回来,1.2G的又奇迹般的好了?
N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事,等我把DJI的5.8G图传买回来,1.2G的又奇迹般的好了?
NND。

最好能找到原因,造福魔友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楼主上图片!帮你鉴定一下!

网友A:
肯定用的屏是数字屏,信号一波动就黑屏。
和图传无关,也不是干扰,你换个模拟屏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用的屏是数字屏,信号一波动就黑屏。
和图传无关,也不是干扰,你换个模拟屏幕就好了

市售成品显示器哪些是模拟屏的,请指教。

网友(2013-03-17):
天线换掉吧。。。经常转,和弯。。。。你会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