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敬爱的伟大屌丝自己亲自设计并制作的铝型材雕刻机 1月28日基本完工

楼主(2013-01-13):
从构图到目前早装,历时近1个月,设计XYZ大小250*350*70全铝型材结构,外廓尺寸大约Y680*X520*Z520
采用ER11主轴57电机,20光轴,10mm碳钢牙条丝杆,双螺母硬消隙,电源还没想好买啥样的
全部工具一台280块钱的垃圾台钻,一台桌虎钳,一把钢锯,一把锉刀,钻头若干……
构图

Y轴端板打定位孔

X轴立柱打定位孔

Z轴打定位孔,Z轴为了便于安装主轴座和节约Y轴向空间,采用倒装方式

锯出Y轴与X轴的转接板和X轴与Z轴的转接板

5*50*50的角铝,自我感觉锯的还可以,切口很直

滑块开锁紧槽

上轴承

可以用锉刀锉出非常标准的4个90度直角

消隙螺母采用最简单的硬消隙,上了螺丝的是3对消隙螺母挡板,没上螺丝的是丝杆端面平板轴承的限位板,中心孔要用开孔器,拍的时候还没买,所以只有定心孔

元旦在家就做了这些板子,3个轴的丝杆螺母座,还有7块步进电机的安装板

买了近200块钱的螺丝,草装一下还没精确定位,台面也还没铺,自我感觉良好

16号晚上装继续安装

消隙螺母

Y轴电机

X轴电机

Z轴电机

这个就是我要镗孔,老板给我线切割,要收我180块,我只给了30块的主轴座

网友A:
这个, 用来做什么用?  貌似有点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用来做什么用?  貌似有点单薄。

屌丝的玩具,能干干塑料就不奢求了

网友B:
铝机做这么大,还是移动龙门,强度不够。

请问:滑块的开缝的自己开的还是出产就开好的?貌似贴塑?多大滑块?请给个链接。

网友:
猛然发现屌丝在西语里竟然是dios的发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机做这么大,还是移动龙门,强度不够。

请问:滑块的开缝的自己开的还是出产就开好的?貌似贴塑?多大 ...

滑块是SC13LUU加长滑块,内径是23mm,单个长度是75mm,用1.5mm导轨软带,软带要稍微磨一点,否则非常紧,缝是自己用锯子锯出来的,8个滑块锯了我3个半小时

网友C:
不错,滑块和螺杆跟我想的差不多,那滑块用12MM的不好吗?1.5的导轨带不厚吗?

网友C:
那个螺杆的消间隙再来些详细的图呀!那个滑块不是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滑块和螺杆跟我想的差不多,那滑块用12MM的不好吗?1.5的导轨带不厚吗?

0.5的软带不好买,x宝上只找到有2家卖的,另外0.5的软带不好开油槽,再找不到什么毛病了,1.5的软带我觉得不厚,软带没想像中那么硬,唯一发现的缺点就是软带的阻力太大了,42电机肯定是带不动的,57电机估计如果直接连接导程长的丝杆,比如滚柱丝杆估计也带不动

网友:
有这莫好的坛子,应该多看看慢动手的好。铝型材机做大不好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我个人认为,制作的过程比高价买一堆成品机回来雕木头有意思多了

网友:
向伟大的屌丝致敬!

网友D:
楼主锯功了得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您买的滑块里面不是滚珠的吗??还是您把滚珠拿出来不用了,请一定告知呀,也正想买滑块呢,也不想要滚珠的,谢谢呀,另外顶一下您的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是SC13LUU加长滑块,内径是23mm,单个长度是75mm,用1.5mm导轨软带,软带要稍微磨一点,否则非常紧,缝 ...

8个滑块锯了我3个半小时,时间不算长,有毅力。

网友:
屌丝的机子真是伟大

网友:
完全体现了屌丝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您买的滑块里面不是滚珠的吗??还是您把滚珠拿出来不用了,请一定告知呀,也正想买滑块呢, ...

滑块买来是带滚珠轴承的,我把它拆掉扔了

网友:
这是不是有点屌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螺杆的消间隙再来些详细的图呀!那个滑块不是铝的吗?

就是TB上最便宜的那种两块挡板夹住两个螺母的结构,具体的等以后上图吧

网友F:
至伟大的屌丝:使用铝型材制作雕刻机的好处是减少加工量,后期还可以很方便的调整各轴平行度和精度,现在我看铝型材上都是另外打孔安装,后期基本没法调整,你这样做失去了铝型材的优势,还不如直接用铝板加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伟大的屌丝:使用铝型材制作雕刻机的好处是减少加工量,后期还可以很方便的调整各轴平行度和精度,现在我 ...

其实用光轴座好调整,但成本增加不少,光轴的废行程大增,这不符合屌丝的风格,如果用16光轴和直线轴承可以做到很多地方用标准件直接锁紧,但上次做机失败就是因为直线轴承,这东西实在没什么精度,滑块如果打孔打打正了安装,光轴两头都摇的动,如果用铝板,四面都要加工,更不符合屌丝的风格,现阶段只能是解决有无的问题,这里只是个小县城,本地加工条件有限,又奇贵,只能因地置宜了

网友G:
我也是用鋁擠型,看左圖,夠大了吧,作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用鋁擠型,看左圖

左图太小看不清,求右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锯功了得

简直就是锯神!坛里钻神锯神都有了。

网友I:
貌似在某动力看过类似的机器,不过还是要支持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用鋁擠型,看左圖,夠大了吧,作一半

看着比我的强壮多了,不过X轴立柱和台面的结合部分用的角件好像不太牢靠,应该在侧面再锁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在某动力看过类似的机器,不过还是要支持动手

的确借鉴了X动力曾经在电子报上发表的结构,不过已经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直就是锯神!坛里钻神锯神都有了。

谢谢,不过锯铝和锯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锯钢才能体现锯神风范,我只是锯铝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着比我的强壮多了,不过X轴立柱和台面的结合部分用的角件好像不太牢靠,应该在侧面再锁一对

背後跟下面你沒看到,x軸立柱不是放在平台上,是插到底的,後方還有L快,下方還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背後跟下面你沒看到,x軸立柱不是放在平台上,是插到底的,後方還有L快,下方還有固定

不错不错,但是,用铝型材配线轨,好像有点......坛子里配线轨的机器多是全刚全铁的,最少也是铝板

网友:
楼主的钳工基础很是了得呀。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