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CJM250,车个数控车刀杆试试。此乃我平生第一车。

楼主(2013-01-13):
从小潘家进了外贸版的CJM250,感觉机子很不错,对我这种新人来说,玩玩足够了。但这床是用14方车刀的,似乎无论在哪里14方的车都不好找。我先进了两把12方的,用东西垫了一下,感觉还行,但老垫也不爽,本着生命再于折腾的宗诣,又进了二把16方的刀杆,准备车去2毫米来用。上照片,本人平生第一次车,请兄弟们啪砖。

先来个全身照,180多公斤身板还行。

半身照。

拖板

车啊车,没四爪就用三爪,似乎还车出镜面来了。呵呵。

完工后对对。

似乎还行。

最后再来个视频,大家看看指点指点。

网友:
细节上好像有几个地方和我们的机子不一样喔,莫非这是2013版的cjm250?恭喜楼主拥有神器

网友:
怪了,我的CJM250用的是16见方的车刀,正好。
这种装夹方式看得我心惊肉跳。老是担心夹不住怎么办。

网友:
大小,拖板全与原来的不同了

还用了。斜嵌条。估计这个精度也会作的比以前好一些了

这不错的机型。

我是老款的,用了三年了,也不错。

网友:
有几个是个人建议

1)车刀不便宜,加上离厂时全是加工好的,还是车了玩好
2)刀头伸出越少越好,听高人说是刚性好。
3)硬质合金虽能加工硬物,但要有对应用的线速度。你目前的线速度与机器的刚性,让刀会会很严重。

只是小的个人建议,说错了不要打我

网友:
好像振得挺历害的,不是我眼花吧

网友:
斜塞铁不错啊

网友:
斜塞铁不错啊,我那台16mm的刀是对的,不过重新做了刀架,用10mm的刀,便宜

网友:
你多小米进的吖,前天我也问了,网银没搞好,搞好就进啦,有什么送的?

网友:
和我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好床,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呵呵,担心夹的物件飞出来啊

网友:
好像金洋家山寨的,指标啥的都差不多,和厂家聊过,感觉还是老版本的二百五要好点,好歹开合螺母是双边的,现在这单边的,再配上丝杠上那条槽,坏的快

网友:
当楼主这样车的时候,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啊”,楼主会有什么反映?

网友:
心惊胆颤啊。不过我也这么干过,呵呵。

网友:
看得我心惊肉跳的,看到一半就不怕看了,心理承受能力太差,和我的黄山CJM二百五不一样。

网友:
黄山永丰出产,外贸改进型的

网友:
艺"高"人胆大!16.5刀方的250撸过

网友:
这两个版本 各有什么千秋?

网友:
看了这个装夹,用某老哥的话:菊花突然紧缩。

网友:
求个购买链接

网友:
大哥真实吓人阿?你这个夹法很危险的(很危险很危险的!),还有你这么车多毁刀!有银两人吗?,论坛里有看到也是把车刀柄销薄的加工工艺好像,人家是卡盘夹住小铣刀,车刀柄夹在刀架上让出你要销底的高度(2mm-???),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这个装夹真的看的太吓人了,出了一身冷汗

楼主:
呵呵,谢谢众兄弟的关心!!!说实话这么夹我自己也怕怕,至少是夹了十来分钟后才敢开车。再就是拍视频的时候已经是快完工了,在此之前用过铣刀的,夹在卡盘上以车代铣,结果就是没铣一下我的两把铣刀都变成“磨”刀了,数控刀杆还是有点硬度的。另外如此装夹也是没有办法,本来就是三爪,再加上工件很硬,如果刀杆后面、边上不垫东西那也就不用车了,两下过后工件就歪了。所以最后一共垫了4块平行垫铁,又找了动平衡才敢开机开车,分了七次左右足足车掉2MM,还真是只有数控刀粒能搞定。最后说一下,我用的是2手的数控刀粒,全部搞完一粒刀都没坏。反而是搞废两把铣刀。不管如何都谢谢兄弟们的提醒和关心!

网友:
视频看的怕,!~

网友A:
这么大声邻居不来找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声邻居不来找你么

兄弟还真没什么声音,特别是500转以下。当当声是吃刀声,不是噪声。

网友B:
求教,这样车,不会把刀撞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这样车,不会把刀撞坏吗?

撞坏了还车什么?最大的一次吃刀有0.5MM了,当的一声把自己吓了一跳。呵呵,数控刀粒还真不是吹的,但我想床并不能常这样搞,这样车,小床还是很吃亏,但真的很好玩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撞坏了还车什么?最大的一次吃刀有0.5MM了,当的一声把自己吓了一跳。呵呵,数控刀粒还真不是吹的,但我想 ...

偶对车床不懂,说错了轻拍。

这样加工,每次吃刀的瞬间,工件的边缘都要和刀粒发生碰撞吧?

和刀粒一直作用在工件上的受力情况有很大不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对车床不懂,说错了轻拍。

这样加工,每次吃刀的瞬间,工件的边缘都要和刀粒发生碰撞吧?

当然,就是有碰撞,视频中的声音就是碰撞的声音。简单的说,就是一下下的“刮”下来的,看我上面那张“似乎有镜面”的图,工件上有明显的“划”痕,车刀就是这么一丝丝地“刮车”过去的。

网友:
多少米。。。求个连接。。准备年后进个!~

网友:
只能14的刀杆?太水了吧?

网友(2013-02-15):
看你上面写的BL250D,我的是CJM250

网友:
这么个搞法,直接就是个撞,刀粒容易崩。

小刀粒不便宜的,关键一般还找不到零卖的地方。

刀粒下面有东西垫着?不好吧~~还不如直接找垫片垫刀杆下面。

不想垫是不可能的,总不是每把杆都很标准,总有需要低中心高一点或高一点的情况。

当然,最好还是用铣或磨。这是后话。

网友(2013-03-19):
多少钱啊?在哪里买的?

网友:
车床最忌讳间断车削。
看到你用手把这大托板的手轮了,提醒一下,大托板上有个锁紧螺母。

网友:
伙计你这样很危险的你就不怕小李飞刀啊

网友:
Cjm250就是好啊,方便

网友:
恭喜楼主拥有神器

网友:
我也用 CJM250  支持一下

网友(2014-04-10):
楼主好威武!超级给力

网友:
齿轮变速好床!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没办法的办法.听见撞击声心疼~我之前有帖子也发过。我也是cjm250,黄山的

网友:
车床蛮漂亮滴

网友: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车数控刀杆,最多车个45#钢,感觉不是很给力,可能是不会磨刀的原因

网友:
我只想说,一切不正确的操作都是事故的导火索!

网友:
楼主啊 大伙的意见还是要听的啊  安全第一  后悔药是没有的啊 , 本人想进台250玩  但是居民楼怕噪音太大   楼下的不干,所以 想请教下楼主 这个机器的噪音到底大不大,最好有个噪音的对比参照物

网友:
用16点己的车刀

网友:
恭喜第一车!!!

网友:
恭喜恭喜,处女作产生了

网友:
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最好从中间往外车,振动会小些。车刀伸出有点多了。

网友C(2014-05-20):
看了视频 真的很佩服楼主 我是提心吊胆的看完了视频 楼主以后还是安全为重 多费点时间没事 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 真的很佩服楼主 我是提心吊胆的看完了视频 楼主以后还是安全为重 多费点时间没事 安全第一啊

谢谢各位兄弟的关心和指导,做这个事情纯粹是玩心情,安全当然是第一,可不希望大家学我,只不过当时我是做足了防护的。另外250床子多少还是有点噪声的,白天用用低速应该问题不大,晚上那就基本不能开机了(如果小区很安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