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应该备那些易损件?

楼主(2013-01-13):
我在购机的同时也备了一些配件,但在练习的时候炸坏的都是当时没有准备的配件,到现在炸坏了两个尾桨夹一个主浆夹球头拉杆和两个尾桨。由于当地没有实体店,只有网购,这样一去一来就得好几天,有时看到JJ窝在那里不能飞,真是着急的不得了,唉.........

网友A:
大浆,主轴。横轴,尾轴,大齿盘,小齿盘,如果是pro 备伞齿 如果是sport 备点皮带

网友B:
LS正解,我也是新手伞齿尾轴备了3副,不过真像你说的我是备了一大堆东西前几天射桨了,大桨夹两个金属垫片飞没了超级郁闷中。索性整个旋翼头都换了,这两天等配件呢也停着呢

网友C:
炸了几次你就知道要备什么件了

网友D:
还有尾管也容易炸掉

网友E:
有条件的备一架机机。小心点飞,别把两架都炸坏了,
这样至少有得飞。

网友F:
楼上说得对,买多一架机,一架炸了还有一架飞。

网友G:
在要炸机的时候切熄火会稍微减少一点损失。

网友H:
多买一架,这下做备件用完了就知道该买什么了,最终不浪费任何零件。

网友I(2014-07-12):
大浆,主轴。横轴,尾轴,大齿盘,小齿盘

网友J:
这个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