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只能用原厂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3-01-14):
同上

网友:
没这个说法吧。

网友:
基本上所有带音频接口的都能用,除了玩具控

网友:
天地飞6 就能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控可以接模拟器,一般就可以搞定常用的模拟器!

某些模拟器软件配了一个专门的控,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原厂遥控器”。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连接USB的游戏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控可以接模拟器,一般就可以搞定常用的模拟器!

某些模拟器软件配了一个专门的控,是不是就是你 ...

是的,遥控器还带了一根USB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遥控器还带了一根USB线。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可以先用这个“遥控器”,以后买了别的控以后,
应该配跟对应的线就可以使用现在的模拟器。

不过也没什么必要,因为控里的一些设置模拟器不支持,需要在模拟器里设置,
比方说油门-螺距曲线。这样的话模拟控跟专业控在模拟器上没太大区别。

网友B:
楼主主要是想用自己真实的控来练习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主要是想用自己真实的控来练习手感吧~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遥控器还带了一根USB线。

mlt52兄:

有些套装模拟器是把解密狗附设在假控(没发射)内的,
如SM600,附USB线直接插电脑用。

这类模拟器是不能改用其他控的。只有用外置USB解
密狗附多种真控连接线+DVD程式的模拟器(不连控),
可以选用任何附设可接模拟器插口的真控。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t52兄:

有些套装模拟器是把解密狗附设在假控(没发射)内的,

谢谢了,我上个月才退休,刚入手了一架250电直,所以对于电直方面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啥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感觉有时问的问题太菜了,甚至有些傻。以前给小外孙买了一架共轴双桨的玩具,我也试着飞了一下,感觉挺好玩的。所以已退休就入了一架250的电直,谁知道这家伙比小玩具真是厉害的太多了,都半个多月了还在地下爬,在这期间修飞机的时候比爬的时间都多,。由于我们当地没有卖航模的实体店,只好在网上购买,一去一来就是好几天,好在我自己的动手能力还好,要不然还真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上个月才退休,刚入手了一架250电直,所以对于电直方面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啥也不知道,我自己都 ...

同情你,走错路了吧

网友:
建议你飞完双桨之后再飞911或260,然后是小6通电直或大4通电直,我在的qq群,31343794,有很多人会帮你,

网友:
只要有对应的USB线,什么控都可以接模拟器。用你平时飞的控来练模拟器,手感就不会生疏。

网友:
正解,多练就行,坏手一说不太理解和赞同,控手感好好飞就是,太差的控不太听话,跟开汽车似的,开差车跟开好车就是舒服与否,不会坏脚和坏手,老司机什么车都能开好,新司机对车很挑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上个月才退休,刚入手了一架250电直,所以对于电直方面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啥也不知道,我自己都 ...

你为什么不找找当地的航模组织呀,上手也会快一些的,也会少走不少的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上个月才退休,刚入手了一架250电直,所以对于电直方面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啥也不知道,我自己都 ...

mlt52兄:

我也是年老入魔的。建议你在假日去附近飞场找老鸟请教,
同时在论坛潜水学习,可让你少犯错误、魔道通畅。

欢迎入魔
陳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t52兄:

我也是年老入魔的。建议你在假日去附近飞场找老鸟请教,

由于刚入魔,我还没有找到当地的组织,也不知道哪里有飞场,何况现在冰天雪地,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就是出去也没法飞,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说吧,现在只好猫在家里连蛙跳和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t52兄:

我也是年老入魔的。建议你在假日去附近飞场找老鸟请教,

陈老兄你好!
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你,我的JJ一离开地面就向右后方飘,而且幅度还挺大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