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试过EOS M的视频

楼主(2013-01-14):
EOS M可以转接佳能的镜头。不知有朋友试过测试过它的视频效果。

网友:
据说对焦慢,视频看参数一般。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A:
我有:
(无权发表链接)优酷,搜索:IBWCF-航拍废片合集-之一-穿越风沙线
废片合集,大部分是eos-M拍的,尤其是爬最高的那段~:)
胡飞乱拍用来宣泄的,不太好意思拿出来见人~
:)

网友:
没有用过 也来看看

网友B(2013-04-11):
引用 网友A:
我有:
(无权发表链接)优酷,搜索:IBWCF-航拍废片合集-之一-穿越风沙线
废片合集,大部分是eos-M拍的, ...

请问M拍视频的优缺点?谢谢,还有他的拍照效果同等情况下和哪个级别的单反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M拍视频的优缺点?谢谢,还有他的拍照效果同等情况下和哪个级别的单反差不多

M基本就是650D的去反光镜脱壳版,
优点:画质好,18-55的镜头防抖效果不错。
缺点:对焦奇慢~(可使用手动对焦),重心不稳难调,外形滑溜固定困难,整体质量较大。

这里有一些M的评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6

网友:
谢谢,用于航拍视频只有用手动对焦开超焦距吗

网友:
没弄过,等视频!